點矩陣LED 8X8 單色或雙色的顯示器, 如何分辨共陰或共陽呢?

楼主(2011-08-11):
點矩陣LED 8X8 單色或雙色的顯示器, 如何分辨共陰或共陽呢?
它們是以 Column 或 Row 所接的陰及或陽極方式來稱呼的嗎?
因總有整支Pin 都接陰極或陽極的時候哩.

网友:
這資料給你參考!!

网友:
共陽8*8矩陣LED是控制輸入接腳為低電位讓LED亮。
記得共陽接腳(第5腳)要接高電位喔。

共陰8*8矩陣LED是控制輸入接腳為高電位讓LED亮。
記得共陰接腳(第5腳)要接低電位喔。

但是89C51的程式也要修改喔。
也就是原本輸出是0(低電位)讓LED亮,要改為輸出是1(高電位)讓LED亮。

要不然就要再買共陽8*8矩陣LED來組裝。

另外,共陽LED可用PNP電晶體驅動。共陰LED可用NPN電晶體驅動。

楼主:
引用自某網站上的 8x8 LED Matrix Datasheet, 其中有FIG. A~ FIG. D
四圖, 如何說它們是共陰還是共陽呢??? Thanks in advance!

M1368CS-JoinScan-8x8 LED Matrix.pdf

275.56 KB, 下載次數: 232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自某網站上的 8x8 LED Matrix Datasheet, 其中有FIG. A~ FIG. D
四圖, 如何說它們是共陰還是共陽呢???  ...

Fig.A -- 共陽
Fig.B -- 共陰
Fig.C -- 共陽
Fig.D -- 共陰

楼主:
Scott Wang, Thanks!
從規則上看起來, 好像是以單一Pin 所接的 LED 陽極 或 陰極 多的來稱呼 共陽極 或 共陰極!:)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 Wang, Thanks!
從規則上看起來, 好像是以單一Pin 所接的 LED 陽極 或 陰極 多的來稱呼 共陽極 或 共 ...

沒有錯.
所謂共陽 -- 就是共同的陽極Anode接在一起.
所謂共陰 -- 就是共同的陰極Cathode接在一起.
以下網頁中間的圖可能較清楚.
http://www.best-microcontroller- ... matrix-displa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