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 震盪器??

楼主(2011-08-12):
撿到一隻不要的滑鼠.接上USB發現左鍵有問題,心想換掉微動開關應該就好了,拆開後卻發現,手邊沒有這種微動開關...

好奇看了一下電路板,發現有2個很像震盪器的東西(電路板印刷符號)

這種東西是震盪器?  一個標 24.00MX  另一個 6.00MG. 會是24M 和6M的OSC ?
(OS:上次看到W大說,不要光碟機可以把裡面的晶片留下來利用.  如果是,那就可以回收起來做單晶片用... )

因為沒看過這種外觀的.PO上來請教各位

网友:
cools0607大,那種是陶瓷震盪器。
好像比一般石英震盪器略遜一些,精準度雖然也高,但沒有像石英那麼準。

网友:
您可以學之前雷大修遙控器的手法

把滾輪那邊的開關,跟左鍵對調

网友:
那玩意兒叫 Ceramic Resonator 或簡單稱 Resonator,Google 一下就有很多文件,書本應該也能找到較詳細的說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 因為是撿到的...剛好我手邊還有滑鼠 暫且可以先擱著當備料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我也有再想它可能像陶瓷的OSC,因沒看過這麼大顆的...所以PO上來確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大大提供名詞
GOOGLE一下發現有蠻多種外型的
http://ppt.cc/l7!S

网友:
光學鼠比較常出現這種,用兩顆~
一個給介面IC用,一個給光接收IC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現在很多都把兩個和在一起,把介面ic放在光接收晶片中....以前的PS2介面的比較複雜,有3顆ic耶...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唷,電路又精簡了....那我的滑鼠比較古董囉

网友:
1. 還有更精簡的~~   鍵盤的控制器  早已用 電感(電阻外形) 替代 石英/陶瓷震盪子
2. 若試用陶瓷 取代  石英震盪晶體  即使頻率一樣 但是由於  Q點/共振等效阻抗 不同
    使得共振電容 會需要 加大些
    共振電容使用場合  容量( 電感>陶瓷> 石英  )
    放大器增益和驅動能力 不夠的  會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