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載能力下降問題---探討區

楼主(2011-08-12):
我最近修了一堆POWER   +5VBS 和輸出電壓 還有 PG   都是正常
上負載測試   我用 12v 50w   燈當負載    做了3個.....
每次只上一個測試~~~如果順利   都會依序上~~~~

最近遇到好多POWER   都是電壓正常
一上負載   馬上過流保護~~~
嘗試將   整版電容更新    狀況依舊~~~~
也嘗試更換 TL494CN   都是一樣~~~

我找了好多文章   都寫說電源老化...或零件老化

以下有一些說明

過流保護
    過流保護的原理是基於負載愈大,Q3、Q4集電極的脈衝電壓也愈高,也即是R13(1.5kΩ)上的電壓也愈高,從這裏採樣經D14整流和C36濾波,再經R54、R55並聯電阻與R51、R56、R58等組成的分壓電路送到494的{16}腳。隨著負載的加重,{16}腳的電平也隨之上升,當超過{15}腳的電平時,誤差放大器輸出的誤差電壓促使調製脈衝的寬度變窄從而使負載電流減小。另外,從R56、R58並聯電阻獲得的分壓再經R52送到339的{5}腳,當{5}腳的電平超過{4}腳時,{2}腳即輸出高電平送到494的{4}腳,494停止輸出脈衝信號,終止±5V、±12V、+3.3V電源的輸出,達到過流及短路保護的目的。需要說明的是:494的{16}腳電平的高低只能改變輸出脈衝的寬度,但不影響494的{4}腳電平狀態,而339的{5}腳電平一旦超過{4}腳的電平,339的{2}腳就送出高電平去封鎖449的脈衝輸出,終止±5V、±12V、+3.3V電源的輸出,同時{2}腳的高電平經R59和二極體D39回饋到{5}腳,維持{5}腳處於高電平狀態,此時若超載或短路狀態消失,494的{4}腳仍維持高電平,±5V與±12V、+3.3V電源仍不能輸出,只有切斷交流市電的輸入,再重新接通交流電,方可再次開機。

网友:
阿壹大,可否貼張圖來看,說實在的,看了有點累,但還是看不太懂 >_<

网友A:
阿壹大,小弟最近也是修了很多電供,跟您一樣是用50W石英燈做負載,而再看完您的文後小弟的一些想法,因為當初我遇上的問題跟您很像。
您先量一下石英燈是冷的時候的電阻值,再用電阻並聯的公式算出來三顆石英燈冷的時候的等效阻值,然後您就能算出點燈時POWER要輸出多少力給石英燈那麼真像就應該大白嚕。
順大有一篇文章討論到有顆POWER保護設計很奇怪,我猜也是這個現象造成的。
反而一般沒設計過流的POWER隨隨便便"滋"的一聲就帶起五顆燈。
以上小弟個人想法而已,如果文不對題也請見諒!!
也或許我沒看清楚您的意思。總之樓下請繼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壹大,小弟最近也是修了很多電供,跟您一樣是用50W石英燈做負載,而再看完您的文後小弟的一些想法,因為 ...

如果是燈打開的強況之下..還是無法瞬間點亮...
檢查看看那2顆大電容吧..
雜牌的實再不建議修
如果是足瓦的..就先檢查前面的大電容吧

楼主:
我等等   拍照片
我是 先點12V  50W
但好多~~~都是電壓正常~~~
連1科   12V   50W   都沒辦法上~~~~
好怪
我拿全新power~~~都   可以上到   12V   50W    *3科
但是要一顆  一顆  燈泡  慢慢上~~~一次直接上~~~阻抗太大   會跳保護........

网友:
假負載的標準是用電阻
用石英燈本身就是錯誤的............這是變通的方式不是標準的
示波器很重要..............細微的故障要看波形來判斷
舊power本身w數就比較低...你有考慮進去嗎

网友:
你好,請問你的負載是只接+12V,+5V有接上負載嗎,很多POWER都是+5回授的,+5不接負載電壓會過高,很難開機的

楼主:
POWER 外殼

POWER 外殼

基板背面

基板背面

基板正面

基板正面

測試電壓機具

測試電壓機具

負載平台

負載平台

負載平台-1

負載平台-1

負載平台-2

負載平台-2

負載平台-3

負載平台-3

負載平台-4

負載平台-4

開機測試電壓正常

開機測試電壓正常

先上+5V....12V 50W.....2個負載測試

先上+5V....12V 50W.....2個負載測試

再多開一個12V 50W

再多開一個12V 50W

在多1個 12V 50W

在多1個 12V  50W

全上景象.....

全上景象.....

負載全上...電壓還是ok

負載全上...電壓還是ok

楼主:
我最近修POWER   新得~~~
就是   全新的POWER   都可以上~~~這個測試平台~~~
維修的   好多~~~~都只是   上   12V    50W   馬上掛點.......
過載保護
需要移除 交流電壓   等待一下~~~即可再啟動POWER
負載有問題的    我都當有問題    POWER   處理
我還有一顆   250W  POWER~~~~   也是都可以上~~~這個負載~~~
12V部分    12V   50W   *3科
5V部分   (我是用12V 50W  所以電燈比較不亮)
最後在5V   部分   再接上一顆   水泥電阻~~~
10W   0.1 歐姆     約10秒~~~~(因為電線你會感覺快燒掉了).....

我的問題是為何很多POWER   都沒辦法   上    12V   50W    ~~~連1顆都無法上
都直接過流保護.............
我嘗試將  整版電容   換全新~~~~
狀況一樣~~~~
有人說   更換   TL494CN
都嘗試過   狀況都是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嘗試過將整版電容   換全新~~~
都狀況一樣~~~
且我已經試過5顆以上   都整版電容換新~~~
還是過流保護

有人說   TL494CN   更換
我將好的  換上去~~~測試還是都一樣~~~~ 過流保護
12V   50W   就無法~~~上了

不要說上到   12V    50W   *3科

网友:
這跟power的廠牌無關
是因為鎢絲燈的燈絲,在低溫時,阻抗較低,上電瞬間的電流太大了
為何有些power可以,有些卻不行
這跟power的保護迴路有關
power過電壓會保護,過電流也會保護
如果你把這兩功能都拿掉,power就隨你玩了
稱不住就是放炮

TL494的
Pin1&2  Pin15&16的內部是ERROR AMP
Pin4是DTC(死區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我維修好的power 應該做什麼製具  來測試負載.......
我一直以為那些都是有問題~~~power.......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在實驗室是使用"電子式負載"做調整
生產線的燒機測試,是使用"功率電阻"
例如
12V  使用1.2歐姆電阻   可產生10A電流  發出120W熱量
  5V  使用    1歐姆電阻  可產生  5A電流   發出  25W熱量
功率電阻的售價基本上也不便宜,且不易購得
個人會從故障的吹風機下手,吹風機內部有加熱用的電熱絲
如果有風扇散熱的話,一條電熱絲最大可使用到10A
至於要用多長的電熱絲,就要靠實際測試才能剪裁了
12V電壓串接電流錶與電熱絲,調整到所需電流即可將電熱絲裁下
因為電熱絲使用時會發熱,所以裁下來的電熱絲兩端
需使用壓接方式連接耐熱性較佳的電線較安全
以上是個人的做法與建議

网友:
自己測試電源除了實際上機

也會進行電子負載測試,並使用勾表與電表量取電流與電壓

並用交流功率監測器看輸入狀況

因為電子負載有動態負載能力,所以也會順便看動態下電壓變化程度

黃線是電流,藍線是電壓

沒有電子負載時,建議還是用大功率電阻/電熱線當作假負載,因為鹵素/石英燈泡初期電阻很小(這樣才能讓電流通過時變熱發光),很容易觸動電源的SCP(短路保護)、OCP(過電流保護)、OPP(過功率保護)

楼主:
............暈倒~~~~我嚇到了
需要這麼高級設備~~~
ㄏㄏ

网友:
回复 网友D:

平常用電阻就好,不過記得買大功率水泥電阻,必要時使用風扇吹,還有就是不要摸到
另外您旁邊的0.1歐姆電阻怪怪的,如果用在5V會變成50A(V=IR)而不是10A,且0.1歐姆也是大部分電源短路保護的動作點

楼主:
那 我應該用 10w   1歐姆   水泥電阻    讓他 負載 10A 嗎
那 12V   部分   要用多少    水泥電阻    幾w   幾歐姆   規格

网友:
預算夠的,5V可以用2歐姆數支,分段加入每次增加2.5A的電流,3.3V則可以用1歐姆數支,分段加入每次增加3.3A的電流,12V可以用3歐姆,分段加入每次增加4A的電流,慢慢加到接近電源額定
預算不夠的,要固定功率測法就是5V用0.5歐姆,3.3V用0.3歐姆,12V用1.2歐姆,一次測試到各電壓10A輸出,對於後期12V輸出偏重的電源,可以提升到用多支1.2歐姆來加高耗電量

電阻的額定功率選擇請以V*V/R去選,另外使用風扇進行強制散熱

楼主:
之前都看大家 用 燈做負載......
看來   觀念應該要改成   用 水泥電阻了~~~
這2天有空在買些  水泥電阻.....來 做看看~~~
我會將做好成品   在po 在 網路上....讓大家參考

感謝大家給我好多寶貴意見.......
我看到那些電子負載   真的有嚇到

网友E:
這顆POWER是僑威OEM的說....

狼大的示波器很像收音機哩..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顆POWER是僑威OEM的說....

狼大的示波器很像收音機哩..

這"收音機"價格可一點都不收音機

网友:
回复 网友F:

時代不同的,測量儀器都長的比較時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在實驗室是使用"電子式負載"做調整

請問水泥電阻在電子材料行比較常見的是20W,如果我用20W 3Ω的水泥電阻接在12V負載上面,會產生4A電流,發出48W的熱量,那這顆水泥能承受48W的熱量?或是會燒掉?

我沒有故障的吹風機可以拆,只能拆110V電爐的電熱絲,這種電熱絲可以當作負載使用嗎?

网友:
回复 网友G:

20W 3Ω的水泥電阻接在12V,功率差太多不建議使用
你可以改用20W 10Ω的水泥電阻兩顆3顆並聯
得到60W 3.3Ω的阻值與功率

PM你的郵寄資料給我
我公司有故障的吹風機
我拆加熱器寄給你

网友:
回复 网友G:

土炮電熱絲負载

1歐姆  接在5V    可產生5A電流
3歐姆  接在12V  可產生4A電流
因為電熱絲會產生高溫,且無法焊接
所以必須使用壓接端子,並且使用長螺絲架高,以避免高溫危險

网友:
好東西,又不佔地方,之前用12V車燈當負載,90W*2,不到5分鐘,大4P的電源線就就感覺很熱,好像要溶化掉,而且有些PSU不能接車燈當負載

如果這樣接會有問題嗎?
3.3V 1Ω → 3.3A *1 =3.3A
5V 1Ω → 5A *1 =5A
12V 2Ω → 6A *2 =12A

网友:
回复 网友G:

3.3V跟5V是同一組線圈輸出
PSU外殼有標示註明3.3V + 5V max???W
要多加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所以負載時只需要接+5V跟+12V即可?!
負載只要不超過其標示的個別安培大小跟最大瓦數即可?!

网友:
電源上電流標示大多是指僅該路輸出能達到的最大值,一般測試維修好的電源可以測試到半載或八成負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