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維修時假負載的建議

楼主(2011-08-12):
小的看到各位大大的電源假負載都是以發熱或發光的電阻性負載為主,當然,對于假負載的功能是能夠完全實現的,但這樣幾個小時的測試下來,一兩千瓦的能量就白白不見了,還給炎熱的天氣又加高了幾度室溫。我在想不如用別的設備做負載,比如半導體的制冷塊,至少在測試的時候還能產生一兩瓶冰鎮汽水;或者用逆變器來帶動家里100瓦左右的電器;或者把它儲存到電瓶里。還有什么或者不知各位大大還有什么好的想法?把這個測試做得更環保一些呢。

网友:
又不是工廠沒有差吧

网友:
本著愛地球的精神,+1.

网友:
這 ideal 不錯! 我都是用燈泡一來產生熱氣也很眼刺眼主要是便宜又方便

加至冷晶片主要是一樣的電能能轉作它用,但指示部分想個辦法加強好像是不錯的

网友:
一邊致冷...冰啤酒

一邊發燙....吃燒肉

网友:
拿來當水冷馬達和風扇的供應也不錯~

网友:
冬天快到了,可以拿來當暖爐.

网友:
出發點是很好啦
不過呢
投資下去,多久時間能夠成本回收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請問 雄爸爸 ,

市售之 Power Tester 是否 無法量測 負載 情況?

可能 空載  量時 表示 正常,

負載 後就不一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市售之 Power Tester 200以內, 是否與電表的功效一樣 無法測 Loading

网友:
想法不錯 !! 但實際上會有一些考量 !!

1.使用致冷器 , 它還是會產生熱 !! (一邊冰啤酒 , 一邊烤肉)
2.測試時的電源是否穩定 , 冒然接上一些設備 , 會有什麼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 !!

网友:
市售測試器負載很小或是沒有所有迴路都有負載,頂多測試電源是否可過電,無法作為負載依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卡爾大有拆解過,類似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B8%AC%E8%A9%A6.html

看起來只有一路,有一個水泥電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conbawa 大,

謝謝您的資訊!

市售  Power tester 因 水泥電阻負載 有限,   所以 量出來的狀況 會不會 失真?

(即 空載  電壓 正常  負載 電壓 異常?)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問用假負載 會不會造成電壓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請問用假負載 會不會造成電壓不足??

用假負載 就是要看有沒有 [電壓不足或功率不足]的情況  不是嗎?

网友F:
回复 网友D:

[逆變器] 是指類似把DC12 轉市電AC110V 或220V的裝置是嗎?

我測試電源假負載就是用 [逆變器來帶動家里的電器] 有時是風扇 有時是顯示器 或兩者同上

這個逆變器我有時拿來對電瓶重新放電  評估電瓶效能

网友(2011-10-19):
水泥電阻負載

网友(2011-11-30):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D:

[逆變器] 是指類似把DC12 轉市電AC110V 或220V的裝置是嗎?

[逆變器] 是DC12V轉市電110V沒錯~
如果要有效運用~是可以拆只用一顆電池的UPS(DC 12V)或直接拿外面車用DC12V轉AC110V的來接就好啦
這樣後端AC愛接什麼就接什麼...(雖然不太建議接吹風機等電感性負載..)

缺點是這些都會有轉換效率,而且通常也只有約300W左右的能力
而且檢測Power能力時還需要另外勾電流電壓來看...因轉換後的基本上不太準確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請問 雄爸爸 ,

又看不到各電壓:有多少電流.
與bois顯示的一樣 : 看看就好!

网友:
用燈泡假負載,晚上才進行測試,就可減少浪費囉.
燈泡最好故定放置在室外安全位置,燈光可為大眾造福,
又間接宣傳,我又在做電源器測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