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壓板故障----測試方法及判斷

楼主(2011-08-12):
檢測高壓好壞可以用電錶或示波器測量感應電壓,來判斷是否有高壓輸出(如下
電表測試方法
示波器測試方法
以上用感應方式能判端出高壓變壓器是否有輸出,但無法測試出經過燈管後是否出問題,所以下面最主要是測量經過燈管後的回授訊號電壓判斷燈管是否故障

假如多組燈管其中有一支燈管或一個高壓變壓器故障可以用下面方式方便查出是哪一組出問題
底下只用單燈高壓板作為範例
高壓端輸出說明圖
接線方式(下圖連接示波器和電表)
指針式電表測試圖
數位電表 AC 檔測試圖
因為頻率太高所以用AC檔測試並不準確(差距很大)
數位電表 DC 檔測試圖
示波器測試圖
由上面測試可以知道用數位電錶測試回授訊號可以用DC檔(當然用示波器會更好)測出回授電壓,比對各組回授電壓判斷出是哪一組出問題
再判斷是線圈故障還是燈管或前端故障,一般故障很多都是閃一下就燈滅,所以在測試時要先將錶線固定好再開機,一組一組測試才會知道結果

說的不清楚還請包涵、、、謝謝、、、

网友:
從燈管返回線測也是一個確認燈管有無正常運作的方法,感謝分享

网友:
沒示波器 先用電表try一下 謝謝了

网友:
數位電表DC20V檔應該夠用了吧...?

沒示波器的只能靠這招了

网友A:
小弟 看過嘉義某位老師  他是使用指針電表調AC1000下去測燈管輸出的倆各點  他說用指針式 可以測  小弟沒試過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 看過嘉義某位老師  他是使用指針電表調AC1000下去測燈管輸出的倆各點  他說用指針式 可以測  小弟沒試 ...

尺寸較小的螢幕或許會可以,高壓電壓較小但可能會因為電錶的阻抗將高壓衰減造成保護電路啟動而關閉高壓輸出,也可能會因為負載阻抗較低而燒毀高壓板,而且會因為負載阻抗變低測量之電壓沒有準確度,所以我並不建議用電錶直接測量高壓端。
在此不是反駁您的意見喔、只是擔心您若真的這樣測試感覺好像蠻危險的。

网友B:
建議是不要直接用電表測輸出,原因如下:
1.高壓板輸出為數十KHz的交流,一般電表ACV檔無法準確測試此頻率交流
2.電表內部耐壓絕緣問題,可能會造成端點間跳火而損壞電表,尤其現在電表功能轉盤以PCB端點構成,更容易造成跳火
3.一般電表附的探棒只能承受至600Vrms電壓,要以1000V檔位測試其實必須要搭配高壓探棒,探棒上有衰減器,且本體也可承受更高電壓,以往是用來量測CRT高壓帽的電壓,量測上較安全,對電表損傷機率也較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狼大的說明  以小弟的幾百塊電表 還是不要做這種事為妙  還是使用版大的模式 比較安全點

P.S 小弟是參加中區職訓時 看到老師直接量測時 問他的 所以才在此提出疑問 謝謝各位大大說明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請問電表怎麼會有7.V~AC=0.577V~DC=3.62V怎麼會有三種電壓??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議是不要直接用電表測輸出,原因如下:
1.高壓板輸出為數十KHz的交流,一般電表ACV檔無法準確測試此頻率 ...

請教狼大UT 61E可以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請問電表怎麼會有7.V~AC=0.577V~DC=3.62V怎麼會有三種電壓??

對喔、、、怎麼會有三種電壓??
每個電錶、指針式、數位式構造不一樣,AC 電壓檔取決於哪個頻率?、內部負載又是多少?擷取電路構造又是如何?---說真的我還真不知道(也沒想過這個問題)真是抱歉了---還請狼大指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要是好的電錶都可以測量,但不能將錶棒直接測量高壓端(電錶可能會燒壞)

网友:
回复 网友C:

除非是高壓用電表並搭配高壓探棒,建議是不要直接量HV端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是指針表與數位表輸入阻抗的差異,二是數位電表內部AC/DC電路對其實際值的解讀差異,因為高壓輸出接近弦波(用示波器可以看出),如果用示波器的測量功能對其波型的Vrms(方均根值)、Vp-p(尖峰值)、AVG(平均值)進行測試,應該會有三種不一樣的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狼大---能解釋得出來不容易啊、平常只知道用示波器依電路分析出入、輸出應該為哪一種波形判斷是否正常、、、電錶只用在AC-60HZ測量DC-低電壓數值測量,所以對電錶結構並不懂。
礙於一些大大或許沒有示波器可監看高壓輸出波形,所以用各式方法做測試比對讓沒示波器的可以用簡易電錶能做出測量高壓方式判斷出故障點才發出此帖、、、
小弟也會針對論壇上大大不懂的而又想知道的,若小弟有些懂的會盡可能發出互相學習帖,類似此帖但若解釋不完整或有錯誤還是要請狼大能多提醒與指教(其實我很怕教錯會誤人子弟)---感謝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會發帖表示已經很有心囉~當然在下所知也是有限,不能保證答案絕對正確,如果這類發文能引起正向討論以及讓有心了解的下去實際實驗也是一件好事

网友:
感謝大大  chlu 用心教學
高壓升壓器本體及二次測受電燈管和保護迴路糸統,如何能正確判別及測試好壞戓能已知內部燈管的耗損,有良好的示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C大詢問狼大!!小弟受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壓用電表並搭配高壓探棒??是多少以上算高壓表或是高壓碳棒?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