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聲寶 SL7001 一直閃 [已解決]

楼主(2011-08-12):
請問
SAMPO 聲寶 SL7001 這台液晶
是外接變壓器 (4針)
接上去會一直閃
變壓器拆開一看,外觀很正常沒爆電容
拆開LCD本體,也沒什麼異狀

如果不接高壓板電壓不會跳動
接上高壓板電壓會一直跳

換一塊新的高壓板,情況一下
請問問題是出在變壓器上嗎?

變壓器的大電容故障...

网友:
建議先直接用一正常電源進行測試

楼主:
現在手邊沒有4針的變壓器

不知道買那種4針轉DC圓頭是否可以

网友:
沒有4針也不想用轉接頭也沒關係,可以從PCB上暫時焊組線出來接就好

网友:
電容器最麻煩的就是外觀正常卻不一定功能正常,而且它會隨著
時間壞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4針 他也只是2針 +電 2針-電
你可透過改裝一班的 12V5ㄇ變壓器 把線材+- 接對即可測試了 有外接電源 大致上都變壓器出問題居多

楼主:
跟別人借一顆 12v 4.2A 變壓器
一接上就不會閃了

看樣子應該出在變壓器上
變壓器的電容都換過了
情形一樣
這下...問題是???

在拆開變壓器
查電壓
發現 120uf 400v 稍為有點凸起來了

由於手邊沒有120uf 400v電容
要去那裡拆來用?
power嗎?

网友:
買的到啦...買顆新的

或者拆別的LCD 店員板

网友:
SAMPO的4針變壓器其實輸出只有12V,不必特別找有12V跟5V輸出的
小弟單位1台上次也是不開機,原因就是變壓器掛點,小弟直接剪線找顆備用的12V4A變壓器接上再用電火布固定,也是撐到新變壓器送來

网友:
換變壓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