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annspree M19W1無電源維修

楼主(2011-08-12):
小弟初學液晶維修,第一次發為修文,若有誤謬、遺漏、疏忽之處,還望各位先進不吝指正,謝謝

3天前鄰居拿來的Hannspree M19W1 19"寬銀幕,接上電按開關沒反應,拆吧...

1.拆完傻眼,沒A/D板(是叫A/D板吧),觀察到POWER板與按鍵板(右側)及T-CON(上方)都有排線連接,猜測A/D與T-CON做在一起
2.中間紅圈圈及中間變壓器上方共5顆電容凸出(忘了照照片),以為遇到軟的,但是換完後依然沒有反應n_099|

3.沒頭緒,先量電壓吧,拆下電源/高壓板後,因為怕被電到,所以找到接地點後,在正面測零件面的跳線電壓(接T-CON的接頭已測過,都是0.XXX V的跳動電壓,不算有電源)

4.亂槍打鳥,"4"(接地)及"3"之間有1~16V的電壓一直跳動(沒法照照片,因為只有2隻手),是你吧?查查看...,這條線接到位置"2"的蕭特基SBL1045CT第2腳(中間),

5.改用對地電阻量測,又有1K多的電阻,不會亂跳,只好查SBL1045CT周邊(只有3個貼片電阻---阻值正常,1000UF*1---剛換掉,470UF---剛換掉,0.001UF---正常),在測SBL1045CT的第"1"&"3"腳對第"2"腳的電阻(2隻腳的電路在板子上是相連的),正反測都只有約68歐?

6.拆下SBL1045CT分別測1、3腳對第2腳的電阻,如下圖...賓果,他壞了,到西寧商場找了1顆SBP1045T,特性差不多換上(1顆30,好貴)後,"4"(接地)及"3"之間有穩定的11.5V了

7.試開機,接上按鍵板,期待的壓下電源開關,沒反應...殘念?不相信,仔細想一想,哈哈,T-CON排線沒接,果然,接上後順利開機,色彩漂亮n_047|
8.謝謝觀賞

楼主:
如何才能傳上圖(我試的方法不行),請各位先進指導,謝謝

网友:
我也傻眼了 沒看到照片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才能傳上圖(我試的方法不行),請各位先進指導,謝謝

看這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經確認是沒使用"高級模式",而且直接將圖片複製貼入上傳位置的空格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lincy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lincy大大

你可以在你發表的文章下面按編輯,把圖補上去
也恭喜你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這台螢幕外型滿特別的..

网友:
Hannspree是瀚宇彩晶當時另外創的品牌,該品牌外殼比較花俏,還有多種造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lincy大大,我成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沒照到背後,借用其他網站的圖,

网友:
恭喜完修,看來大大也花了很多時間在研修上,否則也不會有這篇文章産生了。

雖是第一次 PO 文,但看得出你的用心啊。

感謝分享,有好康的再 PO 上來 ^_^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強伯的鼓勵,要學習的還很多,
其實很早就想發維修記錄了,只是我打字及處理照片速度很慢,有值得分享的我一定會告知大家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謝謝大大大~這是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