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電容規格?

楼主(2011-08-12):
請問大大知不知道此金屬化電容規格怎麼看嗎?
還是有可以查的資料呢?
因為想拿電容表量測,在拆的時候腳斷掉了~
不知道多少uF? 查了一些電容資料及看法!
不過都是三個數看法,這電容也是一樣嗎? 目前只知道耐壓250V!

网友:
如果1前面有一個小點的話,那就是0.1uF誤差10%耐壓25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狼大,讓我對於電容更加了解。
有小數點幾乎是uF算起,3個數幾乎是pf算起,
誤差方面有英文字替代,跟數字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