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ACER 32吋液晶電視不開機.亮紅燈.無聲影.無背光.

楼主(2011-08-12):
ACER AT-3201W,32吋液晶電視不開機.亮紅燈.無聲影.無背光
插電後電源板就有5VBS.5V.12V. 24V輸出,
按面板按鍵與遙控均無動作,電壓相同無變化.
此主機板適用以下5個廠牌機種:
SANYO-SMT-32LC1
SAMPO-LM-32U1
SAMPO-LM-26U1
ACER  -AT3201W
PHILIPS-32PF4321
電源板有5VBS.5V.12V. 24V輸出,----電源板OK
高壓板ON/OFF腳.LO外加HI電壓.背光有亮.----高壓板OK
主機板不良.就是這4顆電容不良,100u/16v,容量不足,接U42.U40.U26.U28.穩壓IC1084的輸出腳,
C380-100u剩8u,C348剩16u,C252剩34u,C286剩20u,容量不足,穩壓IC1084的輸出電壓下降,
主機板工作電壓不足,偵測動作錯亂當機,造成不開機.只亮紅燈.
4顆電容不良.換新後完修!

网友:
請問如何 檢測 power
上的 5VBS
那如何單純 只透過電源版++交流電   就可以量到
5V.12V. 24V

网友:
是經驗判斷還是如何知道是那4顆電容搞鬼?
恭喜完修^^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如何得知是那四顆電容不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如何得知是那四顆電容不良呢?

小弟也是對那四顆不良電容判斷有興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那四顆電容怎樣知道故障??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樓主功夫不錯,知道電容問題
穩壓IC輸出濾波電容容量不足
一接負載電壓掉下來,所以就不開機...也算是修"電"方面的故障
萬事從"電"起...會修"電"方面故障,能修好很多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