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找不到硬盤

楼主(2011-08-12):
hitachi 2.5 硬盤 ata接口 40g 5400轉 這個是二手 裝了機 機顯示找不到硬盤 但聽到轉動聲 這硬盤有得救嗎  請指點謝

网友:
這不會是你拆的吧?硬碟最好不要拆,把硬碟裝在其它電腦就知道了ㄚ,抓得到就是IBM的問題,抓不到才是硬碟有問題!

网友:
你拆開了
應該沒救了吧

网友:
原本有救,但被你拆解了之後就沒了...

网友:
硬碟要在無塵室開的,平常狀態下一開8成就報銷了

网友:
沒救了!去蘇卅賣鴨蛋了,拆解硬碟頂多到電路板,再拆下去就只能拿來當鏡子使用了。

网友:
裏面的磁鐵還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