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化油器和自動阻風門.

楼主(2011-08-12):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我的Yamaha勁風90冷車時很難啟動,啟動熱車過後就很好啟動了,
問過機車行的師傅說是化油器的問題,換一顆要上千元n_065|,我查了一下網路資料說是自動阻風門
故障的機率較大,請問要如何確定是哪一個故障呢?謝謝!!

网友:
自動阻風門拆下清看看(2條電線那個就是)
不行的話去找殺肉貨

楼主:
是不是要拆坐墊(馬桶)才看的到?進氣岐管也在同一個地方嗎?有可能裂掉了..

网友:
自動阻風門
中間有根金屬起動柱塞
冷車與熱車長度應不同
有時是正常的情況
壞的是包金屬的塑膠殼
兩層塑膠殼位置變了
也會造成總長度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拆坐墊(馬桶)才看的到?進氣岐管也在同一個地方嗎?有可能裂掉了.. ...

要拆坐墊(馬桶)
進氣岐管在化油器的前面
岐管橡膠裂掉,熱車時怠速也會不順

楼主:
那我拆拆看好了,看看是哪裡壞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勁風90化油器
勁風90化油器+自動風阻

這是以前換下的,當時情形與您情況類似,歧管破裂換新、化油器、自動風組也換新、油汽比也調整才正常
自動風阻拆下後加上12V會慢慢加溫,風組針會伸長應該就沒有故障,不需要先花這個錢
拆開座椅後先詳細檢查所有管路是否有破損比較重要,畢竟這台機車年紀太大了經過日曬雨淋橡膠類會脆化破裂

网友:
那個黑色的不就是一般機車的"TU-NEW"嗎?!

那個壞掉,排氣會驗不過喔!!

网友:
整顆化油器先拆下分解清洗,您的症狀比較偏向空燃比不對
還有勁風90應該有20年歷史了,如果上路後會無預警怠速熄火,要檢查激磁線圈是否短路

自動阻風門是熱臘式的,檢查方式為線路不拆,拿掉固定螺絲,整支抽出來,電門轉ON,看中間銅針是否會伸長約1CM

网友:
不好發動..可能與化油器有關..
不過也有可能是...
1. 空濾髒了..
2. 歧管破裂..
3. 油嘴阻塞
4. 油杯杯底有雜質
5. 化油器阻風門或阻風門油路異常
6. 混合比未調好..通常老車..都會較濃的混合比

以上..供您參考
不過..還是先把混合比調濃一點試看看..

有問題..再說吧~~

网友:
CCI噴太多了??
這是我亂想的!!
混合比調整調整看看!!
一般設定好的車子!!不用阻風門也是可以冷車發動的!!
火星塞也看看是否有良好的間隙!!
SLOW太低??

网友(2011-09-16):
小弟的做法

1.自動阻風門的兩條電線
接一個方向燈泡(掛線組)看是否會亮(亮1.)(不亮2.)

亮1.混合比調整過稀(調濃)

不亮2.
1.面板內部(電阻器)燒毀或斷線
2.線路有斷線...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喬巴大︰
你真的太強了,你應該是機車行的老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喬巴大︰

出國工作剛回到家,回覆晚了真是抱歉

网友:
先冷車發動,若無法啟動再拆火星塞檢查有無汽油殘留,沒有的話再用布塞進氣口,不要堵死,發動看看,如果可以發動,再檢查自動阻風門柱塞有無卡死,如果正常的話,可以調高柱塞增加進油量再試

网友(2012-03-22):
20年車 汽缸老化 加1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