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AC-19M001 P+I板 電阻色碼無法辨識

楼主(2011-08-13):
CMV 936A的P+I板(圖取自網路)

紅框中的電阻焦黑,無法辨識色碼(圖取自網路)

有人有這塊板子能幫我看看嗎?

网友:
我拆起來量應該是150歐姆

网友:
會變黑但一般不會壞,只要阻抗在150歐姆就是正常,色碼為棕綠棕

楼主:
我確定他壞了
因為他裂了
阻值也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用幾W的?

网友:
找一樣的 那常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用金屬皮膜型電阻,2W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金屬膜和碳模有什麼差別?

這顆有到2W?

网友:
金屬皮膜電阻本身耐熱與耐燃性較碳膜好,用於長時間通電的電子裝置較安全
此電阻是用於壓制供應至背光電路的電源電壓,避免超壓導致背光電路的MOSFET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