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脖子的電風扇維修?

楼主(2011-08-13):
以前電風扇馬達都很強,用了十年都不會壞,只是風扇跟主體連接的塑膠脖子都會脆化,不曉的版上的大大們知道哪邊可以購買到相關的零件或是有什麼不錯的維修方法?

网友A:
中間串支PVC管OR鐵管  然後固定

网友:
電風扇這種東西,只要不是特殊造型的,

很多都可以找故障品的來替換

网友:
找支馬達壞的
將他換上就可以了

网友:
找別台的身體裝上......

网友:
用2片竹板或木板長條固定綁緊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別忘了還要打上石膏再纏上繃帶。

网友:
兩邊 鎖上鐵片 (像骨折處理方式)  然後  兩邊 鑽幾個洞 用鐵絲 綁緊 最後 淋上熱溶膠:)

网友:
    便宜但費工的修法......
    先分解,然後裂縫表面用鋁箔膠帶固定,從內部用快乾灌進裂縫,等快乾硬化後用熱熔膠在內部厚厚的塗滿.......如果怕強度不夠可以補一些肋材(如竹筷子,尼龍網,槊膠棒,鐵絲等等),甚至可以改用AB膠來黏.

网友:
之前家裡也有一台放著等修,結果被我阿母偷偷的給他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間串支PVC管OR鐵管  然後固定

我最近修了一隻就是這麼搞的

我是管徑剛好可以用3分塑膠管塞進去 , 一邊給它做喇叭口

再從旁邊平均補上3顆平塞螺絲 , 現在服役中

网友(2011-10-19):
真可難,我的電風扇都買那種很便宜,壞了就不太想修了,因為便宜,之前為了幫人家修電風扇,結果只是風扇的開關壞掉,很來買了一個開關換,又不是全新品,就50元了,我差點吐血,我在B&Q買的一隻新風扇才249元,雖然不是很大隻,但也14吋了,所以後來我都不會想修風扇了,因為太划不來了!以上僅是在下的淺見!莫要見怪!

网友C:
用PVC管應該就可以解決這種問題了 如果要美觀一點的話就多花點工夫囉 我是有用過金屬墊片 效果還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PVC管應該就可以解決這種問題了 如果要美觀一點的話就多花點工夫囉 我是有用過金屬墊片 效果還不錯 ...

美觀-->來個彩繪或塗鴉應該不錯

网友:
我都是打石膏(熱溶膠)放支架,優點是好看,外表跟原來的一樣,缺點是中看不中用,拿的時候要從底部拿,要不然.......就要重打石膏上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