敗入42吋LED LCD
火..

楼主(2011-08-13):
哇!好大!
對照組:7.2吋小筆電,無線鍵盤滑鼠

LED的成本應該比CCFL便宜
無奈廠商還有CCFL的庫存
所以LED LCD一時間還沒法降價太多

在信用卡12期無息分期的推波助瀾下
讓哥們給先趕上了

LED與CCFL背光源的外觀最大差別:厚度

雖然拍得不好,也沒有對照組,那就用描述的

最厚的地方,4~4.2cm,較外緣,約3cm

一般店員的介紹方法:
這款是LED的,比較薄;那款是LCD的,比較厚!

保固3年,所以不要叫偶拆解啦!

网友A:
led也比lcd要來的省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好大!
對照組:7.2吋小筆電,無線鍵盤滑鼠

謎之音。。。。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也比lcd要來的省電吧。

理論上是如此
前提是相同尺寸
這台42吋150W
偶原先那台20吋CRT,只有7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謎之音。。。。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 ...

OKOK,等三年過後就拆解保養一下.

网友C:
這篇應該貼到「聊天區」吧!!
不然你把它拆開,假裝修理一下就可以貼在這裡。。。。

网友D:
感覺它真的很大,看一些 "special" 的,會比較好看嗎?

^_^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篇應該貼到「聊天區」吧!!
不然你把它拆開,假裝修理一下就可以貼在這裡。。。。 ...

這篇的技術成份
就是教導
如何從外觀分辨LCD是LED款或CCFL款n_00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覺它真的很大,看一些 "special" 的,會比較好看嗎?

^_^

是覺得還不錯啦,看相片比小螢幕多了好多細節
解析度可達1920*1080
可是偶的筆電或桌機都還沒法到這麼高n_058|

這台可以插隨身碟,讀取jpg, mp3, mpg檔

較高階的機種可以直接接網路線,不過瀏覽網頁好像只能上下翻頁

网友E:
高階的進口機種還可以上網看facebook或toutobe
不過沒提供滑鼠或鍵盤類的介面
所以並不太實用
但LED和CCFL在背光面板模組上的重量就差蠻多的
同品牌52吋機種,以前CCFL要吊上去時一定要兩個人抬
現在LED機種只要一個人就夠了
耗電也CCFL少了不少,但和CRT比雷大你想太多了,
應該找台同尺寸的CRT來比,不過找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階的進口機種還可以上網看facebook或toutobe
不過沒提供滑鼠或鍵盤類的介面
所以並不太實用

可直接上網的機種
偶覺得價差足夠買台電腦主機了

CCFL款的厚度大概多一倍
重量應該是比較重啦

耗電量,偶忽然想跟之前那台CRT比嘛
照瓦數,大概得多付點電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這篇應該貼到「聊天區」吧!!
不然你把它拆開,假裝修理一下就可以貼在這裡。。。。 ...

沒拆沒真相

网友G:
LED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好處,就是溫度較低

CCFL熱機30分後,臉貼到背光鐵殼會感覺很熱很熱

沒ad的內裝我已經看很多了....    不過還是要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沒拆沒真相

真相等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LED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好處,就是溫度較低

CCFL熱機30分後,臉貼到背光鐵殼會感覺很熱很熱

偶看了一整晚,摸摸機背,還真的不會很熱耶

又查了一下,其他優點大概有壽命長,色域廣......

网友H:
要等三年啊~~
怕這論譠等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等三年啊~~
怕這論譠等不了啊.....

趕時間的話,有人拆過了,請搜尋
"美女萌萌手把手教 24英寸LED深度拆解"
偶覺得有點假假的
第一,美女穿太多
第二,美女像在擺擺pos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趕時間的話,有人拆過了,請搜尋
"美女萌萌手把手教 24英寸LED深度拆解"
偶覺得有點假假的

差很大耶。
42跟24........
有詐騙之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很大耶。
42跟24........
有詐騙之嫌。

差在哪裡差在哪裡
都馬一樣是差在那裡......的插座
才能......偶掰不下去了

网友I:
不用等三年.42吋LED電視來了.這台是BENQ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用等三年.42吋LED電視來了.這台是BENQ

不行,雷老的是大同的。不能拿扁Q的來頂。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在哪裡差在哪裡
都馬一樣是差在那裡......的插座
才能......偶掰不下去了 ...

插座是用”插”的,不是用”差”的。
難道您有身障嗎?搓字還會少了個”手”成了”差”字?
感受會差很多喔。。。。。。。。

网友:
有人見義勇為
出來搭救雷大了....
.
.
.
但可以拆到看得見LED的部份嗎?
.......
還好花蓮夠遠
應該打不到我..

网友:
拆了吧,
會加精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篇把它移到"產品構造拆解討論區"好嗎

网友:
怎麼那麼精簡阿,有的AD上一堆IC...

网友:
這麼大的龐然大物,拿來當電腦的 monitor,離太近時,看了會不會對眼睛有所不好呢?

^_^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用等三年.42吋LED電視來了.這台是BENQ

連供電的電容都變小了,看來很省電~~~~

网友J:
不要指考慮.輕.薄
大型的LED背光.大致有3種
1.整面(跟面板一樣大)但已較少見了.LED太多顆
2.四面(側邊.上.下)導光(我拆過的是三星面板)一共6隻
3.上下導光(跟螢幕CCF一樣)但一共有6隻(LG 47吋)
手上還有一台SONY  47吋(破屏)還沒拆....所以不知道
溫度是不會很高(背光)
但以後該小心的是.......T-CON(溫度.A燙人)
少則120HZ.240HZ........SONY做到960HZ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要指考慮.輕.薄
大型的LED背光.大致有3種
1.整面(跟面板一樣大)但已較少見了.LED太多顆

瀏覽了一些資料
有的提到LED溫度更高
原來是T-CON呀

网友:
未來的驅勢led 趕快給它學習 感謝大大秀圖.....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要指考慮.輕.薄
大型的LED背光.大致有3種
1.整面(跟面板一樣大)但已較少見了.LED太多顆

T-CON高溫問題我問過EE,回給我說沒問題...

明明就摸不住,超級燙的...   120Hz的機種就這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EE 是說保固內沒問題...
不過真的很燙, 光我們測試用的AD旁邊還有除靜電Air 在那邊吹都還會覺得燙.

話說~ s大. 怎麼最近那麼少看到你呀

网友:
回复 网友K:

在玩game...

身處公司唯2的賺錢產品線,有點壓力...

不過上頭壓力更重就是了,廠長都換人了...

基本上我不看好那個戴眼鏡的3D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