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白牌32吋液晶電視~畫面閃爍不停

楼主(2011-08-13):
大家安安!小弟頭一次發維修文....有任何糾正或是意見,請給小弟指教
這台32液晶電視是白牌的....毛病是閃爍不停
1.拆開之後內容物....發現構造好陽春應該是傳說中的拼裝電視吧 =  =""

2.量電源板上輸出給高壓版的電壓.....不夠24V

3.只好先換上要給Esonic用的的電源版,頂者先用

4.重點來喏...換電源版之後...沒辦法開機...原來是問題點在框框那邊~"~原來的電源版那邊就被短路直接....

5.換上去之後...就有足夠的電壓送給高壓版啦!

6.完修之後測試燒機.....最後竟然忘記拍照存證>"<
    PS:第一次發文....請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官大,恭喜完修哦!第一次發維修文,給您拍拍手!
但是還是要提醒您一下,最好去看一下版規,同時把圖上傳到論壇來,
還有圖片大小每張在100KB以下(800X600),太小或太大都不宜。
不管怎樣要是給您成功維修的肯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wooden大大的提醒!
圖片大小每張在100KB以下(800X600)......(認真抄筆記中.....)
下次有在發文會注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篇精彩的圖片就可以上傳到論壇來啊!
記得用編輯,再用高級模式就可以批次上傳,很簡單的,試一下,下次就上手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圖4那顆是什麼?圖片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是跟換什麼??這是一個好經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是電源版後面的線路0.0

第2跟第3隻腳 被直接短路 因該算是5V用電 直接就在電源版運作
看這電視的機板...夠陽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次維修是更換電源版 要送給高壓版電壓 24V 卻降至 20V  = ="

网友:
恭喜完修
但是那個5V短路就有點奇怪
這片之前應該有被其他人修過吧

网友:
恭喜樓主完修喔^^...

网友:
很讚的文
這台內容物很有套件的感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3.4腳被短路才對(原本2.3腳已經是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SO嘎 XD
真是傻傻分不清楚
感謝糾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客氣了

我也正在修相同的電源板

我的主板和這塊電源搭配感覺上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