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L7805更換

楼主(2011-08-14):
剪斷腳,各別解焊,搭配吸鍚器,吸出三個洞

先把新的 7805 的腳都折好

插~上去,有點緊,可能洞裡還有殘留沒吸乾淨的鍚

焊好了(極度膚衍的說…)

正面

背面

開機測試~正常啦~~~

完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銲上太少了 !!
很容易有虛焊發生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了,明天再補焊,現在眼睛脫窗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騙人,故意做效果n_140|

网友:
另外,烙鐵可能也是個問題,這種兩面板的,烙鐵的温度及加温的時間要抓好,否則鍚不會到另一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烙鐵很爛…拍個照拍上來

工具

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烙鐵很爛…拍個照拍上來

老師父耶。。。。。。。。。。。。看烙鐵的狀況。。。。。。。

楼主:
回复 网友C:

烙鐵是承接自工廠的前輩

烙鐵的年紀可能跟我差不多歲數也說不定

网友:
到五金賣場買支便宜的回來用吧...那烙鐵頭不行了

网友:
真懷疑你的烙鐵還能用 !!
隨便去五金行買一支 , 應該比這個好用吧 !!

网友:
老大該換了,捨不得我送一隻中古的(新的60W我記得才不到200)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該烙鐵頭好像生鏽很嚴重,還沒有斷掉真是奇蹟。

网友:
請問這是什麼???車用螢幕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隻烙鐵反成了焦點 XD
被你們念的體無完膚 ...srO

楼主:
回复 网友E:

aduc7060 開發版

有多路輸入輸出,可以燒程式進去控制 ooxx
目前是當玩具 =3="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隻烙鐵反成了焦點 XD

不........那個夾子

不就是拿來拔豬毛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F:

錯啦錯啦錯啦~~

那是焊槍架+電容夾,雖然平時是其它用途的說…(小聲)

网友(2011-09-17):
WIN大~我不想以貌取人!!
不過,你這支烙鐵。。。也太。。。太。。驚世駭俗了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隻烙鐵反成了焦點 XD

我想沒人有惡意,畢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是維修的基本工具,那個烙鐵頭,表面應該不好吸錫,熱傳導應該也不好.

照片中30W的,我已用超過20年以上,都不記得多久了,是一般焊接用的,烙鐵頭也很少換,因為有控溫,60W的則較少用,大都只有維修拆零件時才會用.

最近為了拆和焊接SMD零件,還特別去買了,很久沒在用的吸錫網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沒人有惡意,畢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是維修的基本工具,那個烙鐵頭,表面應該不好吸錫,熱傳導應該 ...

嗯,我不覺得大家有惡意,請放心

那個控溫器看起來很實用,尤其是可以當電源開關,讚!

网友:
那隻烙鐵反成了焦點 XD......真的....

用...控溫器....保證讓..烙鐵頭..更耐久(大概調3/4...焊大件就全開)

网友:
外行業餘新手用,便宜好用
台灣製造 60W 控溫筆型電烙鐵 / 焊槍,6mm耐蝕筆心,附錫絲 直購價:$290 光華今華電子有賣60w一字烙鐵頭 35$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126318357
雙LED 放大鏡 全功能電子維修/ 加工台,角度可調、附烙鐵架 直購價:$18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108860064
100倍率LED燈顯微鏡,攜帶型顯微鏡 直購價:$18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108735403
吸錫器直購價:$50不給力會蛋疼   其他工具自看

网友:
烙鐵真的該換了啦
我感覺那個圖片根本是修出來的
太假了
你騙人

网友:
感謝分享!
話說鉻鐵,
買專業一點好像要5~6百元(日製),
焊錫也有分,不知初學認買到什麼程度?

网友:
焊錫最好是在電子材料行買整捲有牌子的,含鉛的比較好焊接
請支持台灣工業-新原金屬跟台灣固品
http://www.kuping.com.tw/product.htm
http://www.solnetmetal.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