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微電腦電風扇SK-AC416修理

楼主(2011-08-14):
1.風扇軸承以用WD40潤滑,轉動OK。
2.第一次通電後,風扇轉動OK。
3.第二次通電測試,馬達只聽到嗡嗡聲,須用手撥風扇才可運轉??
4.上述測試後,馬達及軸承很燙(70~80度)
由於擔心會有其他零件會燒毀,
麻煩各位大大提供一些解決的方法?(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馬達運轉電容請更換試看看

网友:
就是四方型黑色的那玩意兒..

网友:
如果手撥阻力還是很大的話,表示軸承仍有問題,必須更進一步檢修

网友:
馬達及軸承很燙(70~80度)
請險查馬達上的溫度保險絲看看

网友:
馬達及軸承很燙的話(70~80度)

大概是第一次修復不完全!!

現在反而擔心馬達溫度保險絲也跟著燒壞了

网友:
馬達及軸承很燙 轉動受阻
之前碰過此狀況(換過啟動電容)以後…問題己解。同意 tsao0427大看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WD40 清潔 功能 佳,  用於 軸承 潤滑 將不持久,

軸承 潤滑 S大 推 x龍 192

http://211-20-236-22.hinet-ip.hinet.net/thread-31193-1-1.html

网友:
現在也在試著修風扇....故障情況相同...換過啟動電容後也沒用...軸承也都清潔過了..
我想可能是轉子那部份有問題...修不好咧....

网友:
軸承也都清潔過了是只有前端的還是含馬達後面的部份一般大多忽略後面的須分解轉向機構再清理上油或前後銅心壓板脫位只要重新校正固定及可

网友(2011-09-20):
也有可能是銅心磨損 間隙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