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砂紙處理汽車雨刷留在玻璃上的細水紋

楼主(2011-08-14):
找不到適合版面於是發到汽機車版  本想寫[水波紋處理]發到顯示器版  怕被狼大一棒槌死

入正題 泰國這裏最近 進入雨季  小弟CIVIC-8 開始出現汽車雨刷播水不乾淨  細水紋留在玻璃上
我待的地方不是市中心  這裏的汽車材料行不賣 CIVIC-8 得這款雨刷膠條 HONDA 原廠  比我還早下班
... 好吧  我沒種 不敢翹班溜出去
爬了一些文  居然有些解決  細水紋 的問題
第一次是用美工刀刮除雨刷 小弟試完結果 無效不要緊  還把膠條割傷個缺口 T_T

第二次試用菜瓜布  無效

前/昨天泰國皇后生日休假  乖乖去HONDA  結果保養廠也休假3日(8月 12/13/14)   T_T
想想閒閒再看看  於是有這篇白老鼠的  第三次使用砂紙經驗分享

開始上圖

圖1   美工刀刮除雨刷  還把膠條割傷個缺口

先行用水和布沖洗玻璃和雨刷 手上有水不能拿相機  鏡頭外有隻[女王暴龍]在冷笑 不照也罷

圖2   美工刀/菜瓜布 無效  使用砂紙之前

圖3   準備砂紙  店家只有#600號 一張10元 (方向盤位置就別問了 問泰皇吧)

圖4  砂紙撕開 泡水

圖5  輕輕延著 膠條刃部擦拭 每次只處理一面 約7~8 次後  再處理刃部另一面

圖6  雨刷膠條處理1後測試 好像有差別 但是不理想

砂紙再處理一遍
圖7  雨刷膠條處理2後測試 好多了

後記:
** 中間那道水紋 是之前手路差 膠條被美工刀劃出的 沒救了T_T

** 另一支雨刷處理就沒照了
** 平常上班是騎速可達  哪天又下雨我也有用車時 再實測看看吧
** 我想應該是撐不久  但是撐過雨季後就好
        安全問題考量  中秋回高雄之後再找朋友拿膠條

网友A:
上周與上上周,開車從國道三號在台中段…遇到暴雨
可視只剩十公尺不到吧

遇到有些不開燈的,更是考驗眼力與運氣
打開雨刷後,眼睛看到大量的圓弧水痕…暈

是該處理了…感謝分享啦~

网友:
好建議來去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方法小弟也處理過BOOSH的
處理過後的效果還不錯
不過也確實是稱不久

网友:
手路不熟的可以用廚房魔術靈試試,比較不會刮傷

這種萬年油膜用玻璃魔術靈幾乎沒效

网友(2011-10-01):
好方法.改天我也來玩看看唷

网友(2011-11-10):
雨刷撥桿應該在左手吧,完全相反

网友(2012-01-04):
這個方式真的不錯用喔~推薦一下

如果可以~也可以把用不完的牙刷粉~也可以拿來刷擋風玻璃
很多刷不乾淨的原因~~就是因為擋風玻璃上的油墨刷不掉

网友:
小弟還以為使用砂紙去磨前擋玻璃呢,嚇我一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周與上上周,開車從國道三號在台中段…遇到暴雨
可視只剩十公尺不到吧

用撥雨濟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撥雨濟吧

我有買 astree 的,在普通玻璃上試用

但…不知道什麼原因(使用方法錯誤?測試方法錯誤?眼殘?)
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說
因此也沒實際用在車前擋

虛心請教經驗 m(_._)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買 astree 的,在普通玻璃上試用

但…不知道什麼原因(使用方法錯誤?測試方法錯誤?眼殘?)

我是去大賣場賣的 用噴的 (噴過最好不要用雨刷)
開高速公路只要不是下毛毛雨可以不用雨刷 水珠會一直向後跑
PS 最好出門前先用一次

网友(2012-02-28):
引用 网友C:
我是去大賣場賣的 用噴的 (噴過最好不要用雨刷)
開高速公路只要不是下毛毛雨可以不用雨刷 水珠會一直向後 ...

那種防水劑我有買過
心得是:千萬不要用在前檔,在車速低時,情況會更糟
完全看不清楚前方,最後還是要用雨刷
我都只用在側邊,後檔和左右照後鏡,就真的改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