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量BIOS 22引腳跳動訊號問題?

楼主(2011-08-14):
請問有人有用過數位型電錶測量BIOS 22引腳跳動訊號嗎?可以測量出來嗎?還是要用指針型的,還是要用示波器才行?

网友:
BIOS 22腳有許多主機板是接地的,量24腳看看!

楼主:
謝謝..我的意思是,我只有數位電錶,而數位電錶他的反應很慢,指針的確很快,又不想再買一台指針的,所以才問看看有沒有人用過.

另外我量22腳對地無導通,他的電壓在 3.8~4.3跳動,表示他應該不是接地

楼主:
抱歉22腳對地電壓測量時手摸到探棒金屬是我誤判,正確是0V

网友:
好像知識都該更新了,好像22腳選片都接地了,有誰了解新的rom的讀取模式請教一下

网友A:
P4主機板都透過LPC介面與Flash memory溝通,我處理的經驗是
1.確認Flash memory本身的P、C、R訊號正常,必要時拆下顆粒
測量腳位。
VDD多少看該晶片的規格書,RESET則會出現H--L--H電位變化,
時脈最好用示波器看,但用電錶可以透過電壓來"猜"...

2.確認29pin的(IC)是不是在低電位(LPC/FWH 模式),該腳位透過
一顆電阻接地拉低。

3.確認Flash memory的LAD0~3四個訊號有電壓,有示波器最好。

4.看一下24腳位(INIT#)有無被拉低電位(資料允許輸出)
23腳位高電位(允許讀取)

華碩主機板有的會透過專屬IC控制24腳位的電位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4主機板都透過LPC介面與Flash memory溝通,我處理的經驗是
1.確認Flash memory本身的P、C、R訊號正常,必 ...

感謝分享經驗...

另外想請敎一下22腳或24腳或Flash memory的LAD0~3腳他們所
產生的頻率都在多少頻寬內,示波器又該買頻寬多大的才夠用.

謝謝..^_^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ㄝ~~我沒示波器

你只要確認BIOS本身的P、C、R要有,然後確認
該有電位變動的腳(訊號)要有...

每顆flash腳位都不太一樣,你要先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