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711 3秒斷電 + 高頻異音

楼主(2011-08-14):
這是我首po,若有不小心違反板規就先說聲抱歉囉~ 並且會馬上更正~

我有一台acer AL1711約2004年7月產的17吋LCD,之前因故障已經封存了一陣子

在故障前這台LCD就有個很詬病的問題就是有明顯的高頻音,但是顯像正常就沒去理他了

但是沒多久它開機就顯示acer字樣完就熄掉然後3秒後重新啟動又熄掉,周而復始...(保護電路作動?)

但是近來拜讀了許多站上文章,所以就想DIY下,說不定軟的換個電容就好(我也只會換電容...)

在po文前,已爬過板上這台螢幕的問題,最常見就是電容爆掉、C5706極穿....然後虛焊嚴重@@

這是正面圖

背面圖

先卸除底座,和背面四顆螺絲

手不夠巧弄斷一個底座外蓋的卡榫QQ

再來卸除正面的外蓋(超難拆,四邊都有一堆卡榫,還弄斷幾個)

把喇把拆下和鬆掉按鈕板子的螺絲,翻過來後背面的殼就直接可以拿起來拉

再鬆開兩顆螺絲把鐵蓋打開,可以直接看到P+I板及AD板(這是換過電容才拍的)

P+I板右上角有顆1000uF 16V的電容微凸,容值僅剩213uF

更換後螢幕已可以正常顯像(不會熄火),但是高頻噪音還是非常恐怖(吱吱聲)@@
p.s .聲音是從大顆的黃色變壓器傳出來~高壓線圈無聲

所以我又把周圍幾顆全換成日系電容,容值雖正常,但是還是順便一起換
高壓線圈、變壓器之類的也順便補一下錫

然後有看到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7326-1-1.html
說大電容量不出來可能也會有問題,所以容值正常還是給他換下去

因為找不到同尺寸,就拿顆比較長的KMG  400V/120uF的來替換,右下角的螺絲就鎖不上去了QAQ

然後這樣處理完,聲音是變小,在冷機時趨近無聲,在熱機以後,貼在背板後面聽還是有點聲音,不過可以接受使用中完全聽不到
但是發現亮度調越高,音頻就越高,聲音也越雜@@ 所以我就亮度調0,對比調30將就用一下(這是可接受最低亮度)....

裝機好後發現螢幕多出兩條亮線,一條不明顯,一條還看得到
我想是我直接放在桌上搞,傷到面板吧><

所以又把他打開來瞧瞧,發現acer竟然用三星面板@@

不過我無能為力,所以又裝起來用拉,因為家裡拮据除了這台電腦是17吋,家裡其他螢幕都是15吋(包括電視)QAQ
這樣讓我完全無電子經驗的亂搞完也使用了一段時間了,已經過長時間燒機,無發現其他異狀~
除了後來發現進入調整模式有時會當掉關不起來,要一直狂按按鈕才會恢復(按鈕有反應,但是無法切換選項)@@

最後謝謝各位大大觀看囉~ 不知有無其他建議呢?
早知道自己弄這麼不好搞,就乾脆直接拿去給人家7~8百修到好了@@

不過因為這個螢幕,讓我來這裡獲得的經驗無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久未使用.按鍵可能也氧化了.建議全部換掉.

网友C:
自己搞.有成就感.7~8百修到好乾脆買一台2手17吋

网友:
會出現不會變位置的亮線,有時是面板時候快到了
如果線位置會變動,則看看屏線接觸狀況與接點是否髒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第一次維修~大大不適電子!!看我看到您的電表不錯??花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這不是我的捏,這是我爸的,他以前是做電子的,但是小弟不才沒能步入此領域@@

网友:
維修的經驗是無價!謝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電表不錯耶  照顧得很好很新
顯示面保護膠膜還在   應該很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久未使用.按鍵可能也氧化了.建議全部換掉.

如果沒錢,可以用WD40把每顆按鈕噴一噴然後每顆都按20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搞.有成就感.7~8百修到好乾脆買一台2手17吋

外面行情八百塊大多只能買15吋,但是記住,全新18.5吋三年保三年到府收送才2400元左右。
乾脆買新的。
自己搞比較有成就感+1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亮線可能是你有去翻到T-con板翻太大角度過。或是翻回去時有些位移。

网友(2011-11-20):
鄰居有台AL1711閃一秒Logo黑屏, 找到您這篇教學文 依樣拆解, 發現除了那顆 1000uF 16V的爆漿, 旁邊的 470uF 16V 的也微凸, 感謝分享.

网友:
如果是虛線的話 那就沒救了  那個現象專業維修廠稱為  “靜電線“  也就是 靜電打到驅動IC 而產生的線    沒救了

网友:
如果是亮實線  那我這是有近百萬的設備 可以壓合 將線壓掉   不過價格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