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TC替換重錘式啟動器應注意什麼?及如何改裝?

楼主(2011-08-14):
有一台三星的冰箱,運做個一兩個禮拜,竟然在客戶處給我停機(壓縮機不動),我想應該是啟動器及負載壞掉,但是它是原裝是用重垂式的,我想要把他改成PTC替代,應如何改裝,有人改過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PTC起動器應是串聯於啟動線圈迴路上,起動時電流經過PTC使溫度上升,增大PTC阻值,因而阻止電流流經啟動線圈。

网友:
簡易配線圖~

网友:
版主炫哥你的細說圖解真棒加油炫哥哥

网友B(2011-10-18):
滷版主:  請問PTC標識文字規格如何解讀?
PTHAS-S
330N250
BCM12AP

PTH490B
-AS330
CM5ZN12C
此為3PIN規格標識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滷版主:  請問PTC標識文字規格如何解讀?
PTHAS-S
330N250

不好意思這麼晚才回您~
說真的怎麼看小的也不是很清楚!
以330N250來說好像代表33歐姆~
一般冰箱用在10~33歐姆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