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A1912W 不開機液晶螢幕維修實例[已完修]

楼主(2011-08-14):
上星期客戶送來一台Viewsonic VA1912W,故障原因是不開機。這台有維修過的痕跡,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原因。拆開後,電容都是好的,趕快上網找大大維修相同螢幕的經驗。
1.不接AD,電壓不會亂跳,所以是AD板故障(狼大的經驗)。
2.AD板上面有二顆AMC1117跟一顆ZCP是重點。上電量測電壓,右上角的AMC1117是好的,中間的AMC1117跟ZCP D有問題,更換後開機,目前正常測試中。
後記:更換1117及ZCP時,錯將二個1117同時焊上,上電量測電壓不對,於是將錯焊的1117改成2907A(代用ZCP D,PLAYART的經驗),結果還是不行,應該是剛上電時二顆都燒壞了,保險起見,將1117及2907A一起換成新的,再上電量測就正常了,所以多損失3顆IC。
有問題的1117(一),這點的電壓應該是3.3V

有問題的1117(二),這點的電壓應該是5V

有問題的ZCP D(一),這點的電壓應該是1.8V

有問題的ZCP D(二),這點電壓應該是3.3V

更換後的1117(一),這點電壓要3.3V

更換後的1117(二),這點電壓要5V,跟原來的一樣略低

更換後的2907A(一),這點電壓要1.8V

更換後的2907A(二),這點電壓要3.3V

网友:
謝謝,完整的維修流程,漂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樣的故障1912w,待會挖出來修修看...

网友:
恭喜完修~ 圖文並茂!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因為包裝很像,所以容易搞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探針是自己DIY的嗎??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探針是參考阿水大的自製三用電探針文章做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恭喜大大完修..不過奇怪.不知是照的關係..為什麼.我覺的那幾顆電晶體...看起起來好像燒過..
完修就好..下次碰到..我在試看看..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大大完修..不過奇怪.不知是照的關係..為什麼.我覺的那幾顆電晶體...看起起來好像燒過..
完修就好..下次 ...

那幾顆焊好後,還沒清洗的關係,所以看起來髒髒的。

网友:
祝賀 allen388399兄  完美完修
很棒的實例示範
很清楚的圖文與儀表對照 講解
望 allen388399 兄  如有實例多多上傳

引用 狼大 豐富經驗說:     不接AD,電壓不會亂跳,所以是AD板故障(狼大的經驗)。
如獲至寶 可貴 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