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兩片 LTN121XF-L01 面板問題

楼主(2011-08-15):
請問 LTN121XF-L01 兩片, 問題不太一樣, 用公板也一樣, 不知如何處理
1. 第一片開機不久就出現油畫與正常畫面交錯

2. 第二片原本正常, 現在畫面上有變有點反白

LTN121XF-L01

网友:
我家也有1片,但不知道還能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曾修過畫面變白情形,更換最後一張圖的IC  LXD9181這一顆後正常,給您參考一下

网友:
LXD91810,LXD91811壞很大,
兩顆好像可以共用,我沒試過,
我遇到這種故障現象,都是
LXD91811.

网友:
LXD91810,LXD91811,LXD91812都可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