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LED背光15.6吋筆電面板細部拆解

楼主(2011-08-15):
這台被用戶不小心一屁股座下,結果就裂了....
筆電拆換面板的過程因缺乏技術面,所以沒拍
只是沒看過led背光的部份
所以拆開來看看
這張是行刑前原貌留影
可以看見型面板型號是lp156wh2(tl)(e1)
這是led供電排插
簡單兩顆螺絲及四條膠帶,外框就分解了
內部和傳統背光一樣多層,前後不算共五層,除底部的壓克力較厚之外,其餘都是薄薄一片
終於看見LED了,但不好拍得清楚
還是看不清楚,只好請出USB放大鏡了
位置沒橋好
這一張應該OK了,因為實在貼太牢了,硬拆的話那鋁條肯定變型,所以只能拆到這裡為止了
這張可以看得出共7條線,其中一條較粗應為共用線,
所以它應該是分六回路供電給LED
而LED我算了一下全部共48顆,那就是8顆一個回路囉

如果這LED夠亮的話,
我想可以重新排列一下
用110V整流後直接驅動它
當成家用的LED燈

网友:
請問大大 : LED 的功能是否就和LCD的背光燈管相同呢n_067|

网友:
單純就是純光源而已。lcd本身不發光,所以需要外在的光源。

网友:
可以嘗試裁下PCB上LED DRIVER的部分,接上電源及啟動信號後也是個不錯的高亮度光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LCD本體不會發光
所以液晶故障時
會用手電筒照著螢幕
看看有沒有畫面
以來判斷是背光的問題或是AD板的問題
而LED即是LCD的背光來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慚愧啊
我不知道供電是幾V的
有量過另一型號的筆電
到液晶的供電是19V
但這就不是很確定了
而且觸發的腳位也不知道
......

网友:
可以找看看面板規格書,另外電路板上有時也會有小型測試點,上面會註明該測試點定義或名稱(VCC、GND等),可以從這下去試看看
有的LED背光驅動電路是寬範圍輸入(5-19V),有的限定5V,也有限定7V以上的,送電之前先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找到了,31~33是LED的GND
38~40則輸入7~20V
36則是Backlight On/Off Control(沒註明電壓,應該也是3.3~5V吧)

网友C(2011-09-25):
最近碰到一個AIO機器的面板是用CPT LED的面板,看了一下發現到是12V供應給converter後轉成50V供應給LED電源
然後在這塊供電給LED電源的板子上發現到系統睡眠時把螢幕關閉約20秒後再叫起來會點不亮LED面板
真是奇怪的問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碰到一個AIO機器的面板是用CPT LED的面板,看了一下發現到是12V供應給converter後轉成50V供應給LED電源 ...

會不會是它的控制晶片掛了
建議你最好拍照後發一個新帖
這樣站上的高手看得見
也才好給你更好的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