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明碁Benq FP791色階不正常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8-15):
這台故障狀況為畫面色階不正常,像油畫一樣

拆開後檢視AD及PI板無異常
用公版測試後狀況依舊,推測為T-CON問題

先檢測GAMMA電壓,發現第1、2及第13、14點電壓不正常偏高
再查線路到控制IC發現這顆AS04有發燒現象

更換AS04後畫面正常了,完修

感謝痞酷的前輩們,雖然我還是只會修軟的,但是沒有你們的分享就沒有今天的我
謝謝你們~~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這已經不算軟了,能修到T-CON可以說很厲害了!

网友:
強強強我有一台三隻鳥的一半油畫不知要如何修,kwang你知道要如何修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啦!跟前輩們比我差多了,這次只是剛好矇到
想說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建議先釐清問題點,確定是AD板還是面板的問題
這樣維修才有方向,說真的我也還不大會修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厲害!!不軟....這地方我還不會修!!不知道大大那IC去哪買的??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沒那麼厲害啦!
這IC我是在IC995找到的~

网友:
能查到T-CON這個方向就很不簡單了,
何況要把他修好,我到現在還搞不懂怎麼用公板去點?
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不簡單喔!

楼主:
回复 网友D:

yoyomay大~~您客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

网友:
了不起,會修LCD,人又客氣.
T-con這部份,還沒修過,要跟您學習了.
恭喜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啦!
我還要向各位前輩學習呢!我只是懂一點皮毛再加上一點好運氣就被我修好了!

网友:
之前我的螢幕也是油畫!!!
不過我是軟的!!
換一條新的屏縣就OK了!

网友:
請問...
GAMMA電壓是什麼?

网友:
哇,油畫!好強~~~

楼主:
回复 网友G:

pigmouse168大你好,小弟我只是略懂皮毛而已
就我所知gamma電壓為t-con上一組控制訊號之電壓,其為階梯式電壓由高至低
當其電壓不穩時就會出現色階不正常之現象,如有錯誤還請指正,避免誤導大家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pigmouse168大你好,小弟我只是略懂皮毛而已

K大您客氣了
看樣子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hread-tid-27710-highlight.html

應該會有救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K大您客氣了
看樣子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hread-tid-27710-highlight.html

pigmouse168大,加油啊!
如果用公板點狀況還是一樣的話,問題應該就是在T-CON上了,期待你能完修!

网友:
強喔!!新範例咧!!感謝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完修, 一下就找到問題, 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