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P4GE-MX 主機板無法開機,無畫面,無聲,風扇會轉? [已解決]
火..

楼主(2011-08-15):
主機板:華碩 P4GE-MX

故障原因:在常使用下壞掉,無法開機,無螢幕畫面,無嗶聲.

情況如下:

1.主機板上的power LED燈有亮.
2.按power SW 開機,螢幕無顯示,主機板風扇有運轉,也無嗶嗶聲,用手模CPU 南橋 北橋 有温度.
3.將CPU及記憶體換到相同型號的板子可正常開機.
4.BIOS 24腳對地 3.34v 用數位電錶量按Reset無反應不會跳動(數位電錶可以量這信號麼,還是要用指針型的)
5.BIOS 22腳對地 0v    用數位電錶量按Reset無反應不會跳動(數位電錶可以量這信號麼,還是要用指針型的)
6.因為沒工具可拔 BIOS 所以無法拔掉量第22腳按Reset有無跳動電壓.
7.按下Reset sw時PTi8診斷卡上的Reset燈會亮,放開會滅.
8.使用PTi8診斷卡測得狀況如下:

訊息:
     關鍵信號錯誤請檢查CPU相關電路及主電源

PCI訊息:
            RST   信號有效
        IRDY  信號有效
        FRAME 信號有效

PCI電壓:
        +3V : 3.3V
        +5V : 5.1V
        +12V: 11.4V

請問我該如何查起,以下是主機板實圖,我只有手機可拍,拍不清楚請多包涵..謝謝

已完修,非常感謝版上的所有網友熱心的敎導,解決問題如下,
我上網拍買了一組帶燈的假負載,裝上後發現有一個D62腳的燈沒亮,因之前有網友敎我按壓CPU開機依然無法開機,所以我認為應該是不是最底部的空焊,而是夾腳銅片接觸不良,經調緊後燈號亮了,上真CPU可正常開機了,真是感謝大家.

上帶燈假負載測試,出現D62燈號不亮

拆開CPU上蓋調整,調夾腳時要特別注意力道,我就調歪了,好險用刀片尖頭把他弄開重調.

調完再上假負載,D62腳亮燈了

正常跑碼了

開機畫面,出現了

正常進入XPE了

网友A:
您的診斷卡有没有錯誤代碼?
有假負載可以測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診斷卡有没有錯誤代碼?
有假負載可以測一下嗎?

沒有,很想買一組,帶燈的好還是不帶燈的好?

网友:
到徵求啟事版中發個"徵求CPU假負載"的啟示,應該有許多熱心的版友可提供您便宜又好用的產品!

楼主:
抱歉,沒回到,診斷卡有没有錯誤代碼,
答:有但沒顯示....謝謝

网友B:
asus的主機板需要開機晶片正常才能開機,按上面敘述好像正常,要檢查CPU電源有無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us的主機板需要開機晶片正常才能開機,按上面敘述好像正常,要檢查CPU電源有無正常, ...

請問CPU電源有無正常怎麼檢查,這是我第一次練修板子,有無技術相關文章...謝謝

楼主:
看來好像應該買假負載來測試看看,下面的方法有一點不明白BIOS的CS腳跟CE腳是同一支腳嗎?第22支腳嗎?

网友C:
CPU核心電壓可以從PWM電路中輸出的電感處測量,看兩相
是否有輸出核心電壓....不過從有RESET訊號的角度看來....

有可能是BIOS相關電路出問題,要確認BIOS有被CPU選中,
甚至你直接重新寫入主機板BIOS看看......

BIOS的P、C、R確認沒?

网友D:
目前看你敘述來看應該有可能是 CPU 座空焊了..試著壓著 CPU 開機看看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核心電壓可以從PWM電路中輸出的電感處測量,看兩相
是否有輸出核心電壓....不過從有RESET訊號的角度看來 ...

CPU核心電壓可以從PWM電路中輸出的電感處測量
答:我太菜鳥了,我找看看有沒有什麼技術資料,可讓我增進這方面的技術.

有可能是BIOS相關電路出問題,要確認BIOS有被CPU選中,
甚至你直接重新寫入主機板BIOS看看......
答:唉~bios燒錄器還沒買,所以想看看有沒有其他辦法測得.

BIOS的P、C、R確認沒?
答:在本站找到的資料只有R部份的資料,而P、C部份,個人猜會不會是BOIS上的電源跟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看你敘述來看應該有可能是 CPU 座空焊了..試著壓著 CPU 開機看看吧 ..

我大概有查過一些資料,發現有人這樣做,我有試過了,結果一樣的錯誤訊息....謝謝

网友E:
回复 楼主:

能拍張除錯卡主卡上的各個燈號...3.3V,12V,5V,CLK,RST等等的嗎!?這樣或許比較好判斷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這問題比較廣泛,如果對主機板沒有熟悉度會摸不著
方向.....有書可以看,自己下載回去仔細讀...(主板維修那本)

网友D:
回复 楼主:

這只是要確定是否是cpu空焊造成機板不會動而已 , 如果壓著可開機就是空焊 . 不用去理會是否偵測的訊息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能拍張除錯卡主卡上的各個燈號...3.3V,12V,5V,CLK,RST等等的嗎!?這樣或許比較好判 ...

診斷卡由左至右為 +3.3V   CLK   RESET   FRAME   IRDY   SYSCLK
其中 +3.3V 為全亮 , CLK 微亮(說明書說CLK正常情況是微亮沒錯)

沒送電時

送電時診斷時

診斷卡全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這問題比較廣泛,如果對主機板沒有熟悉度會摸不著

謝謝,你說的是這本[主板維修由入門到精通(芯片級)],我正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這只是要確定是否是cpu空焊造成機板不會動而已 , 如果壓著可開機就是空焊 . 不用去 ...

了解...謝謝

网友F:
手上只有除錯卡的話.................
CPU跟RAM有沒有其他規格可以測?
RAM部分最好拿不同廠牌測試

网友G:
診斷卡右手邊那三顆燈,正常是不亮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上只有除錯卡的話.................
CPU跟RAM有沒有其他規格可以測?
RAM部分最好拿不同廠牌測試 ...

謝謝...目前我只有剩下目前在測的CPU跟RAM了,無法取得別的廠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診斷卡右手邊那三顆燈,正常是不亮的嗎??

右邊有四顆沒亮 RESET   FRAME   IRDY   SYSCLK

其中 RESET  開機時會閃一下後熄掉,說明書寫說是正常的狀態(我開機時是有閃一下沒錯),FRAME   IRDY 不曉得亮是正常還是不亮是正常,說明書只說是PCI插槽的FRAME 跟 IRDY的指示燈 , SYSCLK說正常工作時會閃動(我測試時連閃都不閃).

以下是說明書內容,不過是簡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邊有四顆沒亮 RESET   FRAME   IRDY   SYSCLK

其中 RESET  開機時會閃一下後熄掉,說明書寫說是正常的 ...

QQ在下會這樣問是因為我用的卡是正常(自檢)時這幾個燈號是會閃動的,我的沒有SYSCLK這個燈。
RESET我的卡是開機後會閃,按ERSET時會亮,正常是暗的
不過我的卡在板子正常(進系統)時除了RESET是暗的,其他都是微亮,可能跟卡的設計有關吧!!
如果這幾個信號沒有出來,是不是往這個方向查。

网友C:
這種新款的除錯卡看起來真不習慣...太先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新款的除錯卡看起來真不習慣...太先進了

唉~想說買一片比較新的結果讓大家搞的一頭霧水,其實燈號應該都一樣的判斷方式,只是他改成液晶的螢幕,若有錯誤碼他也會顯示在液晶螢幕上加上解釋.

网友:
他把燈號轉成文字訊息,錯誤碼直接翻譯....

但這東西只是把問題說出來縮小範圍,不是
告訴答案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這塊卡小弟也有...不常用,所以用不習慣~~
試了一下..以一塊正常可開機的板子來說:
按電源開關後,+3.3V與CLK持續恆亮...FRAME與IRDY則是交互亮..滅
,SYSCLK大約兩秒後恆亮....
待跑完post自檢後進入作業系統前,+3.3V,CLK,SYSCLK這三個燈號是亮的
重點來了...請仔細,靠近一點看~~
FRAME與IRDY這兩燈號其實有亮,只是很微弱,室內燈光照射下看不太出來
至於RESET就不用太去在意,它在出狀況才會亮,或是按下機殼的RESET鍵才
會亮....
補充一下,這塊檢測卡要設定"桌上型"或"筆電"..BIOS廠家"AMI","AWARD",
"PHONIEX"...不然好像看不到跑碼!?

网友H:
已經有reset過了,那麼P、C、R三大步驟,已經跑到哪一步了呢?那麼接下來的檢測方向會是哪一些?
先查查rom的資料手冊,不然也不知道要量哪些腳位。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目前我只有剩下目前在測的CPU跟RAM了,無法取得別的廠牌.

既然樓主手上沒有其他檢測治具,又想要學習電腦維修~
粗工在此給您一個小小建議!
硬體方面至少要有兩套備品,作為交叉測試用!
例如: POWER,RAM,CPU,顯卡,甚至主版.....等等
您這塊版子說在正常使用時突然不開機.
粗工遇到過不少例子是周邊硬體引起,而RAM部分比較常見,也有遇過BIOS重刷就好的!或是POWER換過就OK的.

要檢測主版故障,必須要有假負載作各點測量!當然也可以不用假負載,去抓PCI.AGP(或PCIE).記憶插槽.CPU腳位定義圖也是可以的,只是測量起來非常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這塊卡小弟也有...不常用,所以用不習慣~~

感謝回復,的確的後面的燈是跟你測的不同,也有設好桌機及bios 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已經有reset過了,那麼P、C、R三大步驟,已經跑到哪一步了呢?那麼接下來的檢測方向會是哪一些?
先查查rom ...

我的 BIOS型號是94LF003A,上網找不到這資料規格,不過跟本站的http://bbs.pigoo.com/thread-8818-1-1.html
很像,我也不會測P.C.R,不過測很的電壓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樓主手上沒有其他檢測治具,又想要學習電腦維修~
粗工在此給您一個小小建議!
硬體方面至少要有兩套備 ...

是了解,問看看朋友有沒有多.餘的零件...謝謝

网友:
粗工是這麼過來的~
目前也還持續沿用~
僅供大大參考~

网友H:
回复 网友I:

shyong112大您抄錯型號了,所以怎麼找也找不到.......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49LF003A-33-4NM

P、C、R不單單指rom,也包含整個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I:

shyong112大您抄錯型號了,所以怎麼找也找不到.......

哈..49記反了,感謝更正,難怪找不到哩...^_^

楼主:
剛在本站找到了478 CPU的接腳圖使用土方法量了CPU的VCC對GND腳的電壓,發現是0V,無電壓,而GND腳對ATX電源供應器的黑線打二極體量法是導通的,這表示CPU的POWER點並沒有供電,這兩點的量法對嗎?VCC接腳往回查第一個零件是什麼,MOS嗎?

接腳圖量的點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剛在本站找到了478 CPU的接腳圖使用土方法量了CPU的VCC對GND腳的電壓,發現是0V,無電壓,而GND腳對ATX電源供 ...

您CPU沒放上去,供電應該不會出來,如果沒有假負載,那就是上真U然後量旁邊的電感,或MOS引腳,來確認供電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CPU沒放上去,供電應該不會出來,如果沒有假負載,那就是上真U然後量旁邊的電感,或MOS引腳,來確認供 ...

謝謝..

我回找到VCC連電感的腳,上真CPU量了有電壓,是 1.59V,可見CPU是有供電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

我回找到VCC連電感的腳,上真CPU量了有電壓,是 1.59V,可見CPU是有供電的. ...

恩。九樓的大大有請您確認BIOS的PCR,先從這方向著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恩。九樓的大大有請您確認BIOS的PCR,先從這方向著手吧!!

CPU的Vcca腳,正常對GND會有電壓嗎?我量沒電壓值.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已經用迴紋針做了一支BIOS拔取器,已經將BIOS拔起來了,量了22腳位仍是0V,按RESET還是無變化反應.

网友J:
回复 楼主:

Biios 很多機板設定是接地的 !!!
你可以量下 bios 座上的 22PIn 是否直接接地 !!!
既然你的 bios 可以拔取 乾脆重燒一次資料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回复 楼主:

Biios 很多機板設定是接地的 !!!

量過了沒接地,我沒燒錄器,已經上拍賣網問了代燒,等回應?

网友C:
回复 楼主:

版上的順興大有代燒,你問問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版上的順興大有代燒,你問問他..

有呀,已上部落格問他了...謝謝

楼主:
代燒的bios已來裝上,結果診斷卡有開始跑碼,還顯示已載入系統中,我忘了插螢幕看有沒有畫面,但診斷卡只跑了一次,再重開時又恢復到原來的錯誤訊息了,怎麼重開還是一樣,該不會bios又跑掉了吧.

楼主:
上了假負載,有一顆D62不亮,一條D62空焊就會造成不開機嗎?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你的 假負載 中間那幾顆沒亮 !!

正常的狀況下要全亮才對 !!

這表示你的 cpu 座可能可虛焊 !!

用手壓一壓看燈號會不會改變 !!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你的 假負載 中間那幾顆沒亮 !!

對呀,我看說明書上寫要全亮才對,但我又在本站查到有一個回焊的文章裡的燈好像跟我的一樣只亮那三顆,真怪,開機我只試到可以進入bios設定,還沒試xp開機.

我試著壓看看,沒什麼反應呢,會不會不同版子的設計問題.

网友J:
回复 楼主:

我記起來了 ,  有些 假負載 會有這種情形 !!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一篇 :

自製P4 478 CPU假負載
http://bbs.pigoo.com/thread-14216-1-1.html

你會發現你的 假負載 它的腳位沒有接起來 !!

我上次好像也有遇到這情形 !!

我自己用跳線接起來就正常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回复 楼主:

我記起來了 ,  有些 假負載 會有這種情形 !!

不過我剛將白色蓋子拆開,插上假負載時往前推一下,那些不亮的燈有幾顆亮了,這表示夾腳不夠緊或接觸不良....唉 這麼小的洞怎麼清積碳.

网友K:
这主板 CPU座经常接触不好 这诊断卡还可以 那里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主板 CPU座经常接触不好 这诊断卡还可以 那里有卖的

在PChome露天拍賣買的,輸入 [PTi8 診斷卡] 搜尋,就有一堆賣家跑出來.

假負載也是在露天拍賣買的,輸入 [帶燈 假負載] 搜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