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怪事IBM6636-AB1鎖上鐵殼就會無背光

楼主(2011-08-15):
有檢查鐵殼是否接觸或是壓到線路或板子,可是都沒有,實在奇怪,各位大大可否提供經驗指點小弟迷津......

鐵殼內部

鐵殼內部

電源高壓

電源高壓

機板

機板

网友:
有可能是高壓線有漏電的情形 !!!

网友A:
把燈管插頭的高壓和低壓線互換位置試試.

网友:
會不會有錫裂的狀況 補焊一下P+I板看看 尤其是高壓線圈附近的焊點

网友:
1.請全板補焊
2.組裝外殼時不要壓到燈管線
3.看燈管線插座內針腳有沒有被弄歪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點,全板補焊過、線沒壓到有特別注意、有交換高低壓線單一交換以及兩燈都交換過,還是沒用,目前傾向更換P+I板測試,因為手邊沒此板,此機也難改機,因為一定要罩上鐵殼,螢幕底做才能上螺絲固定。或許可以改高壓板外加外接電源。
目前因為懷疑是高壓問題所以尋找P+I板。找到時再來測試。今天有拆下燈管測試數小時正常,這燈管非常難拆,會涉及到整個面板都要拆開,好險裝回去後一切照舊沒出問題。

网友:
f大:
1.不要灰心,繼續努力--終將有成.
2.建議:
a).查有無SH0RT.
b).過熱.
c).熱後電力不足.(零件老化)
3.依附圖--PWM旁2.9歐/2W電組好像與Jump線Short,請確認一下!!
4.敬請參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燈管插頭的高壓和低壓線互換位置試試.

高壓和低壓線互換位置??
這是指粗的粉色跟白色交換??

楼主:
回复 网友C:

3.依附圖--PWM旁2.9歐/2W電組好像與Jump線Short,請確認一下!!

謝謝大大指點,有查看一下各個零件短路情況,目前都沒短路現象,那電阻式拍照角度借到位照成。
過熱問題有試驗過,用紙盒做一大小相當蓋上後看電視,三四小時都沒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和低壓線互換位置??
這是指粗的粉色跟白色交換??

是的,用尖尖薄片將接頭卡榫輕輕挑高再拉出導線。

楼主:
想請問大大們,AD板控制的相關零件故障會控制背光不亮嗎?

网友D:
是有此可能,但不太可能蓋上殼就會沒背光

另外再看:
1.電源區五顆電容是否全換
2.電源區最上方兩顆在一起的電容高度是否過高(鐵殼其中一個螺絲固定孔會剛好在這位置上)
3.P+I與AD的連接線是否受壓就有接觸不良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有此可能,但不太可能蓋上殼就會沒背光

另外再看:

電容全換新了
電容高度沒問題沒超過大電容高度
有把線拉一拉整一整沒作用
不過現在狀況改變了,現在不加鐵殼也會無背光,我有找一塊故障的相同P+I板修好後來更換也是會開機五秒後無背光,我現在合理懷疑是燈管,雖然我有拆下來測試好幾小時燈管都正常,但是可能因為拆下測試關係高壓線低壓線有得到舒展所以測試正常,我現在要在找兩支燈管來接上測試,再來跟大大們回報情況。

网友:
那就先一一測試兩支燈管的好壞(利用外部正常燈管與面板的交叉測試)

這片面板的燈管其實也很容易壞,如果點起來偏暗或是偏紅,那就是燈管快/已經報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咦?你這個問題不是~~~~蓋上背蓋後,燈管電源線沒有完全接上去丫?以為已經接上,還只在洞口?

楼主:
各位大大,原因找到了,出在上方燈管的轉彎處接點不良,跳電。而蓋上鐵殼倒是不知道原因,可能剛好接觸不良已經在臨界點,剛好鐵殼扣上時產生機殼些微變形致使不良點更為分離而造成不良處擴大。
感謝大大們不辭辛勞指點終於原因水落石出。

對了小弟曾經拆過一次這台的燈管,裝回後好險沒出狀況,不想也不大敢再拆了,小弟打算裝一支燈管在容許的空間內替帶阻抗,讓螢幕只以單一燈管(下方燈管)照亮。

照片補上。

加上鐵殼以及外置上燈

加上鐵殼以及外置上燈

正常使用測試中

正常使用測試中

楼主:
回复 网友E:

結論,這台的燈管真的不可拆,拆完後很難裝,裝完後只要稍微不精準,面板周圍會出現彩色細點跟亮點很像。我知道我錯了,所以在此敬告跟我一樣的新手,以前這邊有個大大說: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輕易動燈管。除非是實驗性質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對了小弟曾經拆過一次這台的燈管,裝回後好險沒出狀況,不想也不大敢再拆了,小弟打算裝一支燈管在容許的空間內替帶阻抗,讓螢幕只以單一燈管(下方燈管)照亮。

應該不用那麼麻煩---另一支CCFL電流檢迴路BY-PASS就可-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對了小弟曾經拆過一次這台的燈管,裝回後好險沒出狀況,不想也不大敢再拆了,小弟打算 ...

大大可以教小弟嗎?一直很想學這招,但是都沒機會。感恩~

网友F:
gkjnn大大有教過,搜尋他的文章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gkjnn大大有教過,搜尋他的文章有答案.

不知道如何蒐尋舊文,但是有找到該大大的一篇交換高低壓的,此法在這台的狀況行不通。
還有找到一篇敘敘複雜的,但是他最後有提到會有安全性疑慮,因為萬一電壓異常跳電時控制IC就會不控制關閉送電,而導致持續送電下可能引起火災。液晶高壓板使用tl494 pwm ic做缺燈管輸出保護的作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30343-1-1.html

网友F:
終於找到了在這篇:
ACER 8920G雙燈管壞一隻~~X吃步___作者: lwang(阿彰~大)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t-lwang-page-2.html
#34回文:gkjnn(逍遙~大)。。。有圖例

本篇還有其他大大的實例可以參考一下,你可以應用到你的LCD上。
其實15~17" 上下4燈機種改成上下2燈亮度不會衰減多少(我也有改過),反而更省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終於找到了在這篇:
ACER 8920G雙燈管壞一隻~~X吃步___作者: lwang(阿彰~大)
http://bbs.pigoo.com/forum-vi ...

感恩~
不過沒有提到IC修改電路方面。但是又學到兩招。一招並聯,一招用高壓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