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R13T 自動斷電

楼主(2011-08-15):
我的筆電它都會自動斷電,爬了網路上有很多人都有同樣的請況,還有人說是有bug,想請問各位板大有什麼解決方法嗎??

网友:
會斷電應該首先排除散熱問題
再考慮主機板故障

网友:
風扇轉速不夠~或故障~拆下來上油就好了..

楼主:
可是我的風扇有清過也有在運轉,而且有送過原廠,它說是主機板的問題,但是因為太貴(要1.6k~)所以想說自己修,通常是使用到一半,就會自動斷電,應該是電源方面的問題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大~你也有遇過這方面的問題嗎!?

网友:
CPU塗抹新的散熱膏
並且刷新BIOS
再使用工具軟體檢視CPU風扇轉速與溫度

楼主:
謝謝個位板大的意見!!~我來試試看,看會不會改善,不過我想問一個問題,因為他的散熱器有些跟晶片相連的地方好像是用泡綿之類的東西,會不會造成散熱不佳?? 如果要拿下來需要用什麼來替代ㄋ? 還是可以參照其他板大的心得改用銅片代替ㄋ?? 謝謝!!~

网友:
自動斷電~~問題很多~~如溫度ic也會這樣!!!
sony的機器不好修~~因為它的電路圖不好抓!!
再來每一個地方(日本.台灣.大陸都不同)賣的機種也不一樣~~電路也不同!!
記得我朋友有換過很多~如北橋~顯卡~溫度ic~風扇改常轉~~電源ic~還是沒處裡好!!
後來~~就去對岸買一片~~
你可以這幾個方向先試試看~~運氣好因該就可以處理上來~~如運氣不好!!
那去對岸買一片!!不會超過5000~~
所以先試試看吧~~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板大的鼓勵!~不過說得也是他的電路圖不好抓~,不知道板大你說的朋友,他是不是也是修cr這個系列的,不過我有在這個論壇下載了一個叫“新型笔记本电脑电路详解及常见故障维修宝典.pdf”,這裡面有一個叫“sony vaio cr15”,不知道可不可以用這個電路圖來維修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問你這筆電故障維修寶典在那下載的?我也想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實啊就在筆電相關維修的首頁上面,我直接給你網址 http://bbs.pigoo.com/thread-303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