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奇美 CMV 946A 貼片電阻問題請教

楼主(2011-08-15):
這台的故障情形和這篇很像http://bbs.pigoo.com/thread-27659-1-1.html

目前維修進度是:

1.更換圖4綠框裡的40T03GP兩顆、圖4籃框裡的兩顆電容

2.更換圖1藍框裡的保險絲

更換完成之前這台的情況是開機無背光,但有畫面

更換完成變成背光一閃即逝,有外接燈管確定過燈管是好的

然後我在往下查,發現

圖一標示紅框的是R206,量出來的結果是導通,圖二是R206的放大圖

圖一標示黃框的是R210,量出來的結果是400歐姆,圖三是R210的放大圖

有幾個問題想請教:

1.R206和R210是不是應該更換?

2.若需要更換,那要更換數值一模一樣的嗎?還是差不多就可以?

3.R206和R210的阻值是多少?(10歐姆和1K歐姆????)

感謝

圖1

圖1

圖2

圖2

圖3

圖3

圖4

圖4

网友:
我把兩顆電阻 “放” 在一起做比較,左邊應該是 10 右方看它和自己的上面字相比,應該是 1000(1K)。

你有拆下來量嗎?

网友:
10R0=10歐姆

网友:
會燒這兩支電阻就要注意 PWM輸出的開關MOS
以及圖騰柱電路.

网友:
R206/R210兩顆都是10R0,藍框的電阻已經明顯燒毀
請找10歐姆電阻換上就好

另外請檢查Q201/Q203/Q204/Q208這四顆有無異常

楼主:
感謝cremaker、海洋和港都郎仔三位大大的回覆

因為小弟我第一次遇到貼片電阻故障,所以問的問題可能會比較入門,還請見諒

請問這顆10歐姆的電阻有哪些型號可替換,或是哪些型號也是10歐姆?

因為我翻了一下我的故障版(大多是主機板和顯示卡)

沒有找到一模一樣的10R0貼片電阻,可以用哪些替換呢?(560? 010?)

感謝

网友:
找一個大小接近,測量值也接近10歐姆的SMD電阻換上
或是找標示100(10 * 10^0 = 10)的也可以
再不然,用1/8W的10歐姆電阻焊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港都郎仔大大回覆

我會努力去找尋替代品

完成後再回來報告

感謝^^

楼主:
感謝狼大以及其他兩位前輩的幫助

小弟我努力尋找下,找到了標示100的貼片電阻

並更換之後,螢幕已經正常顯示了

目前燒機測試中

再一次感謝狼大^^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現在我也一台938a有問題,上述的電阻沒壞,F200燒毀,更換後反而電源燈一閃一閃,不知道哪裡有問題?

网友:
恭喜喔!!查的真細微!!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些是常壞零件.

网友C(2011-10-29):
這片新板目前160不須修>>換新就好
DAC-19M0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片新板目前160不須修>>換新就好
DAC-19M005

請告知那有我想買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