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儲存後無法開機

楼主(2011-08-15):
請問如題電池拔掉後可開機
是哪裡的問題

网友:
你是說COMS~CR2032電池拔掉後系統可以正常啟動?

裝上電池就不行?

CMOS電路有問題

网友:
極有可能南僑問題,造成cmos寫入後讀出異常, 請檢查南僑其他功能,一搬南僑壞不會壞單一功能

网友:
a471所說COMS電路問題+1。
查一下CR2032到雙二極體輸出端的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似乎是有待機電壓後的+3.3VSB這一路有問題,對地短路導致被拉低
BATT電壓導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有趣的是「裝上電池」不開機,感覺上像因為有「電池」才致使3.3Vsb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就得靠當事人去檢查了....我沒碰過這種事

网友:
不知道在BIOS儲存前  電池有裝上嗎???
還是只是為了clear CMOS才拔掉電池的??

楼主:
對不起是重新裝上電池進入BIOS儲存後無法開機
第一次clear CMOS可以開機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之前有碰到一塊更你一樣問題的主機板

只要有電池,並進行BIOS的儲存後
就會無法開機,一片黑
清除BIOS後即可開機

我是更新到最新BIOS後就解決了,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楼主:
謝了在試試看

网友:
如果有換新的CPU 請update BIOS
因為clear CMOS之後的第一次開機
是時脈(CLOCK)最慢且最基本的開機
BIOS儲存之後 時脈(CLOCK)就會加快

楼主:
謝謝cakey更新BIOS後正常開機了
但是插上PCIE的顯卡無法開機
用內建的VGA
可以開機

网友:
曾遇到BIOS更新不完全,或是更新bios的資料檔有病毒,此時再重新下載BIOS並確定用無病毒的開機片更新一次,檢測電池座接點的對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