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NY C25T/G 不過電

楼主(2011-08-15):
各位先進大家好; 小弟是剛進入的新手還在學習中;
最近有朋友一台 SONY C25T/G 筆電故障, 情況是按下電源鍵無任何動作, 燈號也不會亮;
確認電源供應器沒有問題, DC JACK也沒問題有19.5v的電壓,
請教接下來我該往那方查修? 或是有台中的先進可幫忙修復也歡迎私訊報價;
感謝各位不吝指教一下,謝謝!

网友:
所以.....你根本就是來找便宜個體戶的不是要學習對吧?

网友:
是這台嗎?
上個星期才修了它
有過電不開機.
gpu 空焊.
設備不足.也不會重焊
所以補焊後ok
同樣問題已經回來很多次了.

楼主:
學習肯定是要學, 就怕沒人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學習肯定是要學, 就怕沒人指教!

肯學習是很好.
可是你這種問法是沒人會教的.
沒頭沒尾.
你的程度到那? 沒人知道.
拍照也沒拍到重點及特寫
有沒有跑過線路.量看看 19.5v 進板子之後到了那裏?
再去多多看看站上一些基礎的維修技巧及重點.
在來提問.

想學技術自己diy修東西就要多點熱情
不然就是多花點銀子找人修比較快.

楼主:
受教了,各位先進請多擔待, 小弟都說是diy新手了,新手可能連問題都問不好;更別說跑線路了!
也是瞎摸了幾天才大膽上來請益, 希望有先進可以給個方向,如果這麼問法不得體, 小弟就再去學習學習! 也感謝以上2位肯直言的先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