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VD的遙控器修不好...

楼主(2011-08-15):
手邊有一個DVD遙控器摔壞了
搜尋之後認為應該是455E壞了 於是更換了一個
更換的455E確定是正常的 但按下按鈕還是沒用
IR LED沒有亮
按下按鈕後用AM收音機靠近是會聽到答答答答聲 但是聲音很小 也要靠很近才有
跟其他正常使用的遙控器比 其他遙控器的不用完全貼著 而且聲音也大很多
請問這是哪邊的問題呢? 要怎樣檢測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放大的晶體出問題吧 !!

你 po 個圖也比較好說明 !!

网友:
那顆應該是晶體 , 可以檢查看看 !!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請問電晶體該如何檢查呢?沒檢查過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篇有看過了 所以才會先去換455E
可是依然沒救回 Orz

网友:
回复 网友A:

順便告訴你 , 你的圖片尺寸超過規格 !! [800x600]

而且請盡量不要使用外連方式 !!!

論壇共同版規[2011/08/11修定]

http://bbs.pigoo.com/thread-28526-1-1.html

請先到新手區爬一下文 !!!

用數位電錶測量電晶體
http://bbs.pigoo.com/thread-10491-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不好意思  因為一開始用論壇上傳的時候傳不上去才弄外部連結
我修改一下
抱歉

网友:
初次發表一下我的想法...若有錯誤...勿見怪...我也有過這等問題..可試換一個發射LED.或許問題是出在發射LED

网友(2011-09-19):
换一个遥控器吧,就是将dvd的遥控码改一下,我试过很好用,可以改开机画面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嗯 不好意思  因為一開始用論壇上傳的時候傳不上去才弄外部連結

先拿個一般肉眼可見光LED(紅綠橙色手邊有什麼就用)
暫時替換原IR_LED  檢修時就比較方便確認
拆下IR_LED  記得收好別丟了  免的遙控器修好找不到IR_LED  換回來
================================
既然摔壞是起因  那思考方向之一就從 機械應力考慮
PCB 裂痕 / 錫裂/焊點銅箔裂 / (455KHZ陶瓷震盪子) / 電池座到PCB 焊點  ...等考慮
以上是僅就機械應力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