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傳輸線可用網路線製作嗎?最長可用多長?

楼主(2011-08-15):
最近朋友買了一台EPSON事務機,
因為事務機離電腦有一段距離,
原先送的USB傳輸線不夠長,
想說去電子材料店買USB零件來自己做延長線,
手頭還有一箱cat5網路線,
問題1. 可以用網路線製作USB傳輸線嗎?
問題2. 依據普通的USB傳輸線最外層有一層地網連接外殼,可是網路線沒有,可以隨便拉一條網路線焊接到外殼嗎?還是沒接也可以?
問題3. 用網路線自製的USB傳輸線最長可以做多長呢?由電腦到事務機需要的線長大約有五米長.

网友:
可能使用STP線會較好,UTP短距離應該也OK,D+/D-就找一組對絞線,接地部分有屏蔽接屏蔽並加一條線,沒屏蔽找一組絞線兩條一起用,試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有二種現成的東西可以買。

一是五公尺長的USB延長訊號線。另一是USB轉網路延長訊號線,好像可以接50公尺長的網路線。

這市面上都有賣。

网友:
我是把8條線   兩兩繳在一起   變成4條
再把他焊上去的!!至於有沒有其他問題..我是不清楚啦@@

网友:
用 cat 5e 做5米長應該沒問題.
因為有做過一條.
用起來還不錯.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覆,
我再去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