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相關] 行車記錄器2.5吋公版機,干擾防治..

楼主(2011-08-16):
原本的行車記錄器,在HDMI的接頭是用貼紙貼起來...
在採購零件時,剛好看到台中電子街的今華有在賣HDMI的座,
那就買來把它補上,這樣就不用貼醜醜的貼紙了...
順便看一下改機的部份...

在電源部份補上一顆電容,順便記憶晶片接地屏避..

將石英振盪晶體確實接地..

利用塑膠板和鋁箔做主機板屏障..(鋁箔須短路到USB的外殼)

主控CPU接地屏障!!

如此一來對於機器的穩定度也比較好..
另外也比較不會干擾衛星信號的接收..

网友:
不過似乎這款HDMI上只有焊點而無線路,所以補上也似乎只有"美觀"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這樣拆機才不用再想要用什麼貼紙把洞補起來...

网友:
改善前後 GPS 收訊 差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小車機,外拉GPS主動天線的..

以前是天空有多少衛星,它就收多少..(大都7~10顆)
後來裝了行車記錄器(未改善前),整整掉一半..(4~7顆)
好像強度不夠的衛星都收不到..

後來強化後,前面同時裝了兩部公版機(70度和140度)..
衛星的接收就恢復原本的水準了...

補張圖

网友:
回复 楼主:

哇~ 差很大耶!

只要 將重要元件 接地~

恭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看所有的手機或數位相機,為何在主要元件用鋁殼屏壁...

因為那些元件在運作時都會產生高頻振盪..,為避免相互干擾所做的機置..
連金屬外殼也是種方法..

但是這種公版機,為省成本,這部份跟本沒做,才會有如此的災情...
所以這樣做只是讓車上的機器避免不必要的干擾呀!!

网友:
看完有二個不太明白:
1.版大是怎麼把那些元件上鍚的?
2.通常主動ic 本身的腳位就有接地了,額外在加地線有差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張就透露了呀!!
先貼銅箔膠帶,再上錫的...這招在改音響時很好用...

如果你知道晶片的封裝就知道..
它的材質大部份都是玻璃纖維,並無屏蔽效果呀!!
一般金屬才有效,而且要回路上的共地!!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過....

您拆開後 [保固] 就沒了

目前 R拍  $810+1 保固一年耶, 今年年初 還$2000

真是 殺 很 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買才保固三個月!!過保才玩...

所以說!我都會先試機器的穩定度...
如果可以才留下,如有問題就先換到ok!!
不過這種公版機還蠻穩定的...去年十月買的,到現在才當機一次!!
當機後按RESET就恢復了...

另外!那種蛋殼保固貼紙,用針和美工刀就破解了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了解,受教了!

网友D(2011-10-09):
我不懂電子只會依樣畫葫蘆,請問在電源處加電容的用處為何?需加多大電容呢??是否電容正極接電源正極 電容負極接電源負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懂電子只會依樣畫葫蘆,請問在電源處加電容的用處為何?需加多大電容呢??是否電容正極接電源正極 電容負 ...

一般外接電源輸入端接電容,大部份做緩衝用的,避免電源頭帶電直插來緩衝類似突波效應...
有的電路是用二極體做保護的...
另外可提供整體電路瞬間的電流量,增加工作的穩定度...

一般電容尺寸大小是依可放置的空間為準,另外容量為220uf~470uf即可...
我是用220uF的另外它的工作電壓為5V,用耐壓大一點即可!!

网友:
原來電源處加顆電容可以保護機體不因電源的突波造成的損害,又學到一個知識了~感謝您 !!

网友E:
請教大大,這類行車記錄器,接上後不開機,但只閃紅灯.
會是什麼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教大大,這類行車記錄器,接上後不開機,但只閃紅灯.
會是什麼問題~?

先量看看內部的鋰電池是否掛了..

一般充電時它的紅燈是會閃爍的,充飽了就熄滅..

可是一插電緣它還是應該要動作呀!!如無法開機可能要從電源部份往內查電源線路,是否電源有送到晶片..

如果有,那內部的軔體可能損壞了,才會無法開機...

如沒有,那就要看零件是否有損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量看看內部的鋰電池是否掛了..

一般充電時它的紅燈是會閃爍的,充飽了就熄滅..

謝謝教導,來查看看.

网友F(2012-01-23):
最近 發覺我裝了行車紀錄器也是干擾到 GPS 問一下 將 GPS 裝條 天線有沒有 差
我剛好有一條 朋友公司之前 再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 發覺我裝了行車紀錄器也是干擾到 GPS 問一下 將 GPS 裝條 天線有沒有 差
我剛好有一條 朋友公司之前  ...

你可以試看看呀!!

一般外加的GPS天線,最好用主動式(天線需要供電)的效果才會好...
不過還是離行車記錄器遠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