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燈管漏電跳火.可以不用換燈管

楼主(2011-08-16):
液晶燈管漏電跳火.導致高壓保護黑屏.一般都是換燈管解決.可是因為燈管是屬於面板的一部份.拆卸不易.再加上稍有不慎.可能會造成面板長久損壞.對於維修新手來說.更是一大挑戰.
燈管漏電分為兩種情形:
1.燈管的焊接點老化脫焊或接觸不良.對地放電.
2.燈管的引線對外罩鐵框放電.
第一種情況.一般只有拆面板換燈管或是加焊. 對於第二種.可用點燈板找出漏電燈管.由於燈管供電有兩根引線.一高壓端和一低壓端.漏電大都是在高壓端(要是低壓端的焊頭脫焊也會形成打火點).可以把高低壓兩根引出線對調一下位置.把高壓線變為低壓線.把低壓線變為高壓線.如果不再打火.就可以了. 即便是低壓端的引線的絕緣皮沒高壓端的厚.不過對於燈管的工作電壓.已經不成問題.如此只要不是脫焊的打火.基本上可以不用換燈管.

网友:
雖是免拆面板好方法,不過其實還有一些事項要注意:
1.返回線絕緣皮薄、長度較長(一般會沿著燈組鐵殼走)
2.承1,因為挨著燈組,長期受熱,皮比較容易硬化/脆化而破裂

楼主:
我試過多台.還都沒有回修.如覺絕緣皮薄可加熱縮套管補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G大分享好檢修方式!

网友:
喔要又偷學一招
感恩喔

网友:
很好用  妙哉

网友:
妙招也!又學了一招,謝謝樓主。

网友:
感謝提供教學

网友:
增加技能 謝了...........

网友:
謝謝gkjnn大教導,又學到一件功夫!

网友:
又學到一招了~~感謝gkjnn大

网友:
感謝分享.....又學了一招

网友:
原來這樣也可以丫!會不會引起別的問題呢?

网友B(2011-09-18):
燈管有可能燒到黑黑的而斷裂嗎
剛剛拆了面板才發現其中一支燈管已經斷裂了
難怪一通電就就黑屏
還以為是PI板出問題呢(先前已換掉所有的電容用了有一陣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管有可能燒到黑黑的而斷裂嗎
剛剛拆了面板才發現其中一支燈管已經斷裂了
難怪一通電就就黑屏

會呀!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258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