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放影機

楼主(2011-08-16):
請問一下DVD放影機,有影沒聲,有可能是哪裡壞了

网友:
接觸不良...線斷了...

网友:
看是否切換為色差輸出
重設為出廠值看看

网友:
很多

按到靜音

靜音控制輸出不良

輸出電解電容不良

OPAmp不良

解碼晶片不良

网友(2011-09-19):
我覺得是RCA線斷了

网友:
請檢查聲音影像連接板及電源板 是否成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