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45 電池接點功能

楼主(2011-08-16):
請問ACER5745 -電池型號AS10B6E上的每個PIN代表什麼(8個PIN)

因為電池可能過放電被鎖~~用電錶也量不到電壓

目前無法使用電池開機,但外接OK

XP一直顯示正在充電89%--充電燈一直橘燈衡亮

想自行嘗試解鎖看看

感謝高手指導

网友:
有些電池是單一CELL過放就鎖了,這時即使外部電源加上也無法解鎖

网友:
我再怎麼看~~你的因該是工程機~~因該是bios & ce的問題!!沒寫好
千萬不要更新原廠的~~會不開機!!因為與正式版的不一樣!!!!
因為電池會這樣能充電~~不能開機使用~~
且鍵盤按一按~~會斷電~~外接usb正常~~那都是工程機常遇到的!!
如猜錯~~請不要罵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大大利害
當初不懂所以親友介紹買了
用起來才知道問題很多
那請問換了新電池一樣還是沒辦法開機嗎

网友:
是bios & ce的問題!!沒寫好~~要有一台一模一樣的好機器~~把它燒出來!!從燒回去!!就可以!!
但不好找到一樣又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程機沒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來很難解決了~~感謝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RD研發機種~~問題比較多~~與市售的不同~~
他這一台因該是BIOS沒寫好~~這不是一般人可以處理的!!
或是BIOS版本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RD研發機種~~問題比較多~~與市售的不同~~

太強了!
給你一個讚n_006|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程樣品也可以拿出來賣阿?

不是公司裡自己就拿來用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為代工利潤低~~所以都會這樣!!
有的是回收商拿出來的!!都有可能

网友:
就跟前一段時間吵得火熱的工程版CPU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還以為這些工程樣品都是給工程師帶回家自肥去了,
沒想到居然有人拿來變現.....

楼主:
當初就是親友告知約只是外觀問題
但也是有提到沒辦法保固
所以就當做貪小便宜買到教訓嚕
買來看不到型號--上網查規格也對不太起來
後來才在歐洲網頁看到一樣規格的5745
但是機版跟市售5745有些小地方不一樣
所以我也搞不太懂狀況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工程機有些是還在開發階段的
硬體和bios不完整
運氣好可買到接近量產的機器
運氣不好買到實驗機
拆開如果看到板子一堆跳線那就不用修了

最簡單的判斷應該是你這台沒貼序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沒序號
不過打開板子是沒看到接線
應該是bios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