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24無法開機

楼主(2011-08-16):
這台VX924朋友剛換過3顆電容(P+I板上面的330μF 35V*1、1000μF 25V*2),AD板上的IC(AIC1117?)是之前送修時換過的。目前P+I板量測狼大提供的量測點都有輸出,不過我的大電容是150μF 400V,有拆下量過電容值正常(148)。接到AD板6pin上面的12v會跳(12.23~12.04),這樣算正常嗎?
請問AD板上的兩顆IC是AIC1117CY嗎?幾乎沒有電壓值,是不是換掉這兩顆就可以嗎?有代用品嗎?網路上找不到相同的(只有AIC1117PY AK17P)

P+I正面跟已更換的電容

P+I背面,被修的慘不忍睹

AD板正面及AIC1117?

AD板背面

网友:
輸出沒電壓,請問輸入有電壓嗎,這2顆看起來已經修過,會不會問題在上游

网友:
看的很不清楚咧....待老夫用靈魂出竅去幫你看看......

那兩顆連你自己都看不清楚上頭的刻印了我們透過照片能看清楚?

网友:
1117~~應該要有輸出電壓??電源燈有亮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上游?是指從PI板來的12V嗎?那裡有12V左右的電壓。

楼主:
我把那兩顆IC拆下來了,是1117,網購等料中。

网友:
另外要檢查AD上12V轉5V DC-DC電路,兩顆330uF電容,一顆應有12V,一顆應有5V

楼主:
AD上12V轉5V DC-DC電路,兩顆330uF電容,一顆應有12V,一顆沒有5V,請問再來應該檢查那裡?

网友:
檢查後端1117中央接腳應要有輸出

楼主:
1117第3支腳沒有輸入電壓

楼主:
12V轉5V DC-DC電路有問題,所以沒有產生5V電壓?
U1兩端電壓是 +11.82V 跟+12.31V
U3兩端電壓是 +0V跟+0.12V

网友:
如果確認無5V輸出,必須要檢查DC-DC電路元件或是看後端有無短路等狀況

楼主:
謝謝狼大,我再研究一下線路圖,我不是本科系的,所以還不會跑線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 allen388399大大 提供好的參考資料,免除四處爬文的不便.
讚 讚 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allen388399 大大 您好:
我想比對一下,我的VX924故障待修p+I板的電容是470uf 25v 兩只(c660 c664 ),為何同款而電容容量不同,不知何者有誤,可否求證,以方便修繕.謝謝

楼主:
plc121212大您好:
我這片P+I板已知道的已經被修過二次,所以也不確定C660、C664是否為原廠值,現在的容值都是1000μ 2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allen388399 大大 您好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