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電錶) Fluke 87-4 異常???

楼主(2011-08-16):
朋友有一台fluke 87-4因為畢業了
就把它隨便丟
昨天整理房間時
突然發現它的存在
要使用時, 卻發現異常
己知異常檔位有歐姆檔及ACV檔(因為有些檔位不會使用, 所以只有使用一些常用的功能)
目前, 己做的動作, 只有更換電池..無效..
不知..有人是否可以指點一下...
如何修復它

网友A:
fuse 燒了 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se 燒了 嗎 ?

fulse是有一個不見了...
我有用銅線將其短線來試看看
但仍然NG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量ac110 但是直流檔位 不會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量ac110 但是直流檔位 不會 ...........

沒錯..DC檔位量測電池OK
我拿一顆乾電池
分別用Fluke 87-4與另一台三用電表去做量測
量測值差不多
因此..我認為fluke 87-4的DC檔位

Fluke 87-4 DC檔位量測圖片

另一台三用電表量測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是這一張圖

大大..你對於這一張圖..有不清楚的地方嗎??
因為..這一張圖所表達的是..
這是fluke 87-4電表插在110插座上
大約我等了三十秒..仍無法顯示量測值
我再用另一電表,
插上該插頭約不到五秒, 即可顯示量測值

网友D:
回复 网友C:

MARCO 指的是這一張FULK-87 4,注意看紅色圈圈內,看清楚了嗎!?

電表檔開關切在 "直流電壓"上了,但表筆卻是插在 "交流電 AC110V"上了,
這樣是無法測量的哦。(有的電表會出現 "OL"字樣)
要測量交流電時,要切換到 綠色圈圈的那一個哦。

剛又看了一下 您的 "YF-3502"的圖片,想不到 "直流" 跟 "交流" 兩種電壓的測試檔都在同一區,
注意看紅色圈圈內。

所以您是不是把其他品牌的電表都誤以為都是一樣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MARCO 指的是這一張FULK-87 4,注意看紅色圈圈內,看清楚了嗎!?

回覆如下, 請參閱圖片中文字, 感謝

网友E:
好神奇的電表,有兩個檔位卻可以透過一顆按鈕換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神奇的電表,有兩個檔位卻可以透過一顆按鈕換檔?

是啊..這一台fluke的操作方式, 就是如此...
這算是神奇嗎...還好啦
我也有用過其它型號的fluke...
操作方式..也是這樣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fluke
都是這樣子

不知有沒有其他人
有用過fluke
可以"讚聲"一下

网友F:
其實您搞錯了,VDC上的AC鈕是讓您測量被測電壓是AC與DC夾雜在一起的情形,電表可以針對這類DC+AC的進行精確DC量測,要測試純AC建議還是轉到ACV檔

FLUKE這只電表每個檔位都有藍色字體,可以用藍鍵切換測試模式,是比較高級的機種才有

至於歐姆檔可能是真的壞掉了

网友:
正打算請 ece8324用ACV檔測試看看說,

想不到已經被狼大先說出問題點了 呵呵。

小弟沒用過 fulke 任何系列產品,所以不知有此功能,真是汗顏呀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您搞錯了,VDC上的AC鈕是讓您測量被測電壓是AC與DC夾雜在一起的情形,電表可以針對這類DC+AC的進行精確 ...

我不知道這個藍色鈕的實際用途(操作手冊都不見啦)
但是..我依狼大的指示
把它切到純AC檔位去做量測(如果檔位還是錯的, 請提出)
依然不行

网友F:
改為手動量程(按RANGE切換),看看能不能測到
如果還是不行,可能電表內有元件已經故障或校正資料遺失

网友G:
回复 网友C:

在第一張圖板子下方有一顆黑色四角形的橋式整流器可以先查修看看
電表一般都是壞被動元件較多~大廠的主動元件損壞真的是少見!
先柴修看看~有問題在發上來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為手動量程(按RANGE切換),看看能不能測到
如果還是不行,可能電表內有元件已經故障或校正資料遺失 ...

狼大..改用手動量程..仍不行

手動量程共三段
0-50v
0-500v
0-1000v
插上市電110v
結果如下圖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C:

在第一張圖板子下方有一顆黑色四角形的橋式整流器可以先查修看看

好奇大,
對於那顆穚式整流器..
我有做了一些量測(未將IC焊下)
但不知這IC是否正常

另外, 我還有看到一個黑底白字的元件
上面數字為102
看起來像是電阻
若為電阻, 阻值應為100
是嗎

网友:
102是10 * 10^2 = 1000 = 1K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因為一般電表自動換檔是低檔超過範圍時會提升一級,顯示為0時會降低一級,如果低壓檔OL(超過範圍),高壓檔量不到,表示內部換檔電路有異常,如果排除週遭元件所造成的異常,可能表示其IC已經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因為一般電表自動換檔是低檔超過範圍時會提升一級,顯示為0時會降低一級,如果低壓檔 ...

感謝狼大指教..
你所指的IC, 是否為Fluke專用的IC呢

网友:
對,可能故障範圍在PCB背面那顆及周圍電路

网友:
有時候不要把問題想的太複雜fluke電表很難故障的很耐用的,我另一個fluke12怎麼量怎麼
不小心的摔,除了顯示幕右下角有點液色到目前還是好好的,用電阻檔位量600V電壓也不
會怎樣。

一個自己碰到的小小經驗

fluke87第一代我也買一個跟熟識商家的9千多(一般3位半顯示透過一個按鈕可變成4位半顯示)
自從後來買了7位半電錶後那個fluke87我就把它在抽屜裡很少在用,有一次外出順手就拿這個
外出因體積小方便,到客戶家時拿出來用結果發現跟樓主類似情況,打開看不出半個所以然腦
裡燈光突然一現,拿橡皮擦擦乾淨所有接點然後用吹風機熱風吹機板一遍,再組合回去...喔~
上帝可以正常使用了。
(除非這台fluke87-IV電錶有去量過超過1000V以上電壓)

网友F:
回复 网友H:

比較怕被天才拿去量CRT高壓帽、電擊棒或是背光電路HV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H:

比較怕被天才拿去量CRT高壓帽、電擊棒或是背光電路HV輸出 ...

電表不都是有保險絲
怎麼不是先燒保險絲, 啟動保護作用
因為這種電表的保險絲, 也不便宜
一個約要300上下
特性應該很不錯啊

那說到這個保險絲
因為此電表過來時
我有提到 少了一個保險絲(11A的)
該不會是當時使用時燒掉了
但是..我問了我朋友
他都沒什麼印象
因為畢業八年了

如果..是因為使用時
造成這11A保險絲燒了
是否有其它維修方向

网友:
11A保險會壞掉,表示有用10A電流檔去測到電壓,且短路電流夠大才會把保險絲衝斷,至於電流衝擊是否造成損壞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