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漿求助]請教:SAMPO PM-42K1中間有一條黑線

楼主(2011-08-16):
各位Pigoo網先進前輩大家好:
    小弟的朋友有台SAMPO PM-42K1的電漿,最近出了些問題,想請教有經驗的
先進,以下圖片的狀況,這台電漿還有救嗎!?

電源開啟後,面板中間出現一條黑線:

但也莫名其妙的,經過2~3小時左右,黑線就慢慢消失到不見了...

希望有經驗的先進能給些指教...感謝,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開後將面板(大約相對位置下方)連接線及端子清潔一下看看,或是端子焊點接觸不良--我猜的

這一台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建議...

网友:
確定是空焊,先用顯微鏡看圖示腳位,再用尖物ㄧ腳ㄧ腳稍為觸晃就知道有幾根空焊。
最重要的是焊接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