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下Viewsonic 2235wm

楼主(2011-08-16):
螢幕開機一定時間後會黑屏~把AD板的電容都更換了以後~
黑屏的狀況是解決了~可是畫面會抖動~"~....
可以請問一下是甚麼原因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更換的電容容量是依照原來的容量嗎?
2.電源板及高壓板的電容也可能故障
認為還是電容容量不足或故障造成電壓不穩引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更換的電容有照原本的
不過有把10uF 16v五個換成22uF 16v
一個47uF 16V 換成 100uF 16V
畫面抖動的情況是原本上到下的直線會變成
(
)
(
)
類似這樣的情況...
應該不是電源跟高壓板的問題...
換了別張ad板就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檢查一下更換的電容是否都是電源濾波用電容,若確定是濾波電容您這樣換應該沒問題
開機後用手輕壓 IC、排線看看是否會變化,也可能接觸不良引起(接地線)

网友:
畫面抖動跟高壓部分有關係,燈管也要檢查。

网友:
最近VX2235WM-4這款螢幕維修似乎開始增多,目前已經經手過四部

AD上大顆的10v 1500uF有無換掉?
除五顆10uF外,還有三顆100uF 16V也最好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全部都換掉了...因為我是網咖自修的新手...
所以乾脆一次全部換掉...
後來把螺絲跟case都鎖上去以後就不會抖動了orz....
另外再請教一下~
螢幕開機3秒後會黑屏...
確認問題是出在面板...
這樣的話要如何處理呢~"~?

网友:
如果是指背光熄滅,那表示燈管有問題,可以先使用單口高壓板對單支進行檢查,找出異常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