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x924故障~~電源一閃一閃~

楼主(2011-08-16):
Viewsonic vx924故障狀況~~電源燈一閃一閃~~沒有畫面
拆開背板看到好多電容凸起~~

更換後~~
狀況依舊~~

參考"狼大"的教學文~~發現12V的問題~~
發現朔膠電容凸起~~更換~~往後量測~~2顆晶體擊穿~~~
找廢版~~~更換~~復活了~~~

感謝觀賞
狼大的教學文在這~~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t-Viewsonic%2B.html

网友:
那2顆晶體是用打阻值找出來的嗎??

网友:
維修思路越來越進步了、、、恭喜恭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為是參考狼大的學文~~朔膠電容壞掉要注意後方晶體是否打穿~~一量就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陳大誇獎~~~我是看狼大的教學~~~
在這~~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t-Viewsonic%2B.html
有需要的看看很有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陳大誇獎~~~我是看狼大的教學文的~~

可以把狼大的那一篇文連結上來嗎??可以方便一併參考。
(在第一篇加上)

网友:
有無發現 minyau 兄現有一代宗師的架勢了,一出手就看有沒有。

多發些文來讓我們學習吧!

^_^

楼主:
回复 网友C:

C大~~不要笑我了~~我還在努力跟你們這些大大學習~~目前只能說比換電容好一點點~~
因該是你們多發一些維修文給我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C大~~不要笑我了~~我還在努力跟你們這些大大學習~~目前只能說比換電容好一點點~~

我現在不管俗事的,星期五後,我會的。
不要說大大啦,在這方面,還有很多要學習 ^_^

网友:
恭喜完修~越來越棒囉~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有多幾位大大發完修實例,對我們這些還在摸索的新手來說,是好事很多件!

网友:
minyau大,恭喜完修喔!

网友:
真是利害 +u  但2極體 怎ㄇ量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狼大誇獎~~~沒有你的教學文~我因該會查很久然後棄修吧~~~噗噗~~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起研究討論啦~~我也是新手啦~~~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這個W大大有教喔~~~
請摻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33-1-1.html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minyau大大
請問那兩顆電晶體在那可購得戓可用代用品及規格
可否告知小者  感激不盡

楼主:
回复 网友G:

狼大的教學文中~~29樓 WET大有說請參考~~下面的連結還有在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狼大的教學文中~~19樓 WET大有說請參考~~下面的連結還有在賣~~

謝謝 minyau大大 有您的熱心指引  小者如獲至寶 努力研習它日必能透澈 拋開對電晶體代用的恐懼

网友:
恭喜完修
那個白白膠,叫啥名
一罐多少摳摳,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好~~那個叫做  硅橡膠/密封膠/密封劑 ~~一條約 50-140 都有~~請自行依照需求比較~~

网友I(2011-10-08):
minyau大,請問您PI板上的電容,C660、C664、C662的容值是多少?我的PI板上的電容跟你的不一樣。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minyau大,請問您PI板上的電容,C660、C664、C662的容值是多少?我的PI板上的電容跟你的不一樣。謝謝。 ...

不好意識~~這幾天正在大搬家(以後要找我要換地方了)~~等週一週二有空再幫你看看~~或是其他大大方便~請告知S大~謝謝~

网友:
剛找到狼大之前發的文,已經找到了,C660、C664都是470µF 25V,C662是330µF 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