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版上各位大大幫忙,非常的急

楼主(2011-08-16):
如何利用下列的東西作出能上和下數的計數器,請各位高手推推看,因為我都推到頭大了,希望有線路圖和電路圖
74LS76 X2
74LS08 X2
74LS32 X1
74LS04 X1
74LS47 X1
和一個共陽極七段顯示器及一個搖頭開關(雙向三接點)

网友:
上.下數要數到多少?

楼主:
就是0到9 ,向上撥一次開關就上數一次,向下撥就下數一次

网友:
http://163.23.155.4/teacher/305/ ... %95%B8%E5%99%A8.pps
與你使用的零件差不多,就差7447七段顯示解碼

网友:
不會是作業吧......:)

网友:
使用 chlu 提供的檔案,然後加上7447便能解決了
不過這種應該是作業.

网友:
你先把時序圖畫出來
在用 卡諾圖 答案就出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利用下列的東西作出能上和下數的計數器,請各位高手推推看,因為我都推到頭大了,希望有線路圖和電路圖
74 ...

要問這樣的問題。
最基本的,把這些元件的文件放上來吧。
難道,發問的人連這個都沒準備?都要想回答的人一個一個去查嗎?

网友:
零件列表中沒有BCD計數器,做起來會很累
建議改用74190之類的BCD計數器來做
可以有效減少IC使用數量

网友:
7447除外,其他IC的組合就是74192,看等效電路去做即可http://www.nkhs2.nkhs.tp.edu.tw/ICDATA/TTL/74ls192.pdf

网友:
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僅提供個人建議,其他個人不予置評

樓大為何一定要用7476,做計數器???
一個7476內含兩個FF,一個數字需要兩個7476才能完成BCD編碼
如果要顯示四位數,單單BCD編碼就要8個7476了

仔細看樓大的零件列表
這根本是老師要你們用一堆數位IC做現有IC的功能n_004|

楼主:
嗯嗯,還是雄爸爸猜對了,所以線路多到推不出來就是這個原因

网友:
這個是作業沒錯,以前學生時代時後,也有類似題目

网友A:
真不曉得哪天會出個讓人吐血的作業
"請使用電晶體做一個Z80 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會吧!?那位老師會把學生作業的難度搞到這般程度?
那一定會上新聞頭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不曉得哪天會出個讓人吐血的作業
"請使用電晶體做一個Z80 CPU"

我覺得樓主的這個作業不會離譜,都是基本邏輯閘應用.

网友:
這作業沒有問題, 這算是基本邏輯閘的組合,可多認識閘應用及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