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TRS350MT RST燈恆亮

楼主(2011-08-17):
書上寫,要先檢查 復位開關針腳是否有3.3V 或 5V
量了一下0V
要 檢查復位針腳與ATX電原插座之間電路

因為第一次跑線路
跑到一個地方卡住,原件上寫S27,不知道這是什麼? 有點不太會跑

還有過程中有量過74HC14, pin1-pin12和pin14都正常,惟獨pin13 正常來說應該是要高電位3.3,卻只有1.5V  (目前手邊沒有7414,無法交換 = =)

网友:
如果RESET針腳沒有電壓,代表該電壓被拉低或者提供電壓的+5VSB跟
RESET電路相連的地方出錯,要檢查當中的相關器件....

S27是個代碼,SMD的元件因為體積小所以無法打印完整型號,以代碼
作為身分識別,你要去下載SMD代碼書來查這個"S27"到底是什麼,知
道身分之後做相對應的好壞檢測.....

比方說是不是有電晶體壞啦,導致電壓被拉低(形同RESET鈕一直按著)
或電壓沒了要檢查相連的電阻有無壞掉.....你得參考書上"說明"然後自己
跑電路.....

順便檢查一下是"全板"無RESET還是"部分無",例如IDE的第一針、PCI
介面....

网友:
建議把MOSFET的輸出都量一量,檢查基本電源有無異常

楼主:
今天再次組好測量
很奇怪的,RES 腳位 有5V , 上除錯卡,一樣RES燈橫亮
量了一下南橋電壓有1.8V , 因為手邊無示波器,把32.768 換掉,一樣橫亮
又量了 IDE 第一腳 0V
跑線路部分,感到很奇怪,和書上寫的都不太一樣 ==
書上寫,ATX 第九腳會先經過電阻,再接到三極管和RES按鍵上,實際量版子,的確有,但那個元件似乎不是三極管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實際電路未必會與書上相同,但設計上會雷同。
在cools0607大您貼上來的圖中,那個並不是電晶體,而是雙二極體,那您實際電路上跑出來的,應該是電晶體沒錯。
時序上,P、C這兩部分要先確認OK了才會在去想reset的問題,因為這兩部分若沒滿足,那麼reset就會一直處於低態。

另外,推一下正名運動,對岸是稱為三極管,但我們並不是這樣稱呼,應該稱為電晶體。

楼主:
對於PCR部分不是很了解.所以小弟我目前還在看書學習中...
待我看書到一階段,再上線請教大大們

楼主:
今天測量了一下.發現 CPU 沒供電電壓
本機板為3相供電
主電源晶片為ISL6556B , 重電源管理晶片為HIP6602B +HIP6604B
上CPU 通電 後,有量到VID, 主電源晶片 PWM1.PWM2.PWM3 接有電壓輸出
而重電源晶片HIP6602 和 HIP 6604 也有量到PWM
但,我量測HIP6602和6604,發現UGATE 和 LGATE 毫無電壓.....
在測量從電源管理晶片 有電壓輸入
難到2個從電源管理晶片都壞掉? PS:供電MOS 全數拆下,量過都OK.

楼主:
今天再測量一次,發現只要上CPU後(沒接電源),從電源管理晶片的Phase就會接地(3個phase都一樣)
如果把CPU拿掉,就都正常,這樣算是 電源管理晶片壞了??
PS:我有把供電MOS及電容都拆下來,值都正常...

网友:
VCORE没电压,应先找VCCVID有无电压,这个是识别CPU的先决条件,有北桥虚焊导致VCCVID错误的.其次就是BIOS错误导致无法识别CPU不走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VID 有電壓...至於BIOS 也重燒過了

网友:
那VID电压识别是否和你CPU的工作电压对应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弟CPU是P4-Celeron D 320 2.4G   網路上查電壓是1.4v(我不知道查到的資料可不可靠...)
根據查ISL6556BCB 的datasheet查到如下,而我量出來的VID比對後,是1.375v
電壓似乎不符合...
不過小弟更發現,當把CPU上去後(不用過電),CPU供電就直接被接地了...難道是北橋死掉了??

网友:
VCCVID是非常准确的,你这个肯定不正常.建议换个CPU再测试,还有GA板注意北桥MOS管,北桥1.5v供电是否正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弟量測北橋旁邊的MOS 量測到電壓如下

至於VID部分,小弟把CPU換別顆後,查到的VID和CPU供電電壓相符了
問題是,一樣CPU供電的正負短路...

网友:
虽然没接手过你这个型号的板,但看你测量的北桥S电压为1.98V那么高,估计是不对,你这板是915的,北桥供电不可能那么高电压,查G极控制电路,不然就的确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C(2011-09-19):
应该是北桥接地了... 确实根据山不在高所说 我也没碰到过北桥S级电压1.98的 有点不正常 建议上假负载测下地址和数据线阻值 如有短路 北桥肯定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北桥接地了... 确实根据山不在高所说 我也没碰到过北桥S级电压1.98的 有点不正常 建议上假负载测下地 ...

因小弟手邊尚無假附載. 待我從淘寶買來後,再行測試...到時再上來跟各位討論討論...
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希望一切顺利 加油~!

网友D:
CPU裝上去,自然對地接近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裝上去,自然對地接近短路了...........

我是把CPU裝上去後,UGATE 測量,(沒開機) 對地就已經短路了 = =
也發現在CPU供電MOS上管的S及 和 下館D及 皆無電壓
MOS拆下量過是正常的...
CPU供電電容也量過 皆正常...

网友:
复位信号牵涉好广 ~~头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把CPU裝上去後,UGATE 測量,(沒開機) 對地就已經短路了 = =
也發現在CPU供電MOS上管的S及 和 下館D及  ...

S10274chen在19樓已經說過上cpu後,阻值都會變很小,似為短路。
上、下管的G極若無電壓,上管的S及下管的D當然沒有電壓。
請問,您有量過12V的對地阻值嗎?看除錯卡上的中文說明是CPU供電問題,不妨先查看看。通常多按PCR的順序檢查,在5樓S10274chen也說明過,P有問題,R是不會啟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10274chen在19樓已經說過上cpu後,阻值都會變很小,似為短路。
上、下管的G極若無電壓,上管的S及下管的 ...

嗯! 我知道P有問題R是不會啟動
第一次修,請各位大大指點...
我把12V對地阻值量的一下 534歐

至於上管G級對地我也量了一下...
3相都約680歐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