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看到新聞光世代50M的疑慮
火..

楼主(2011-08-17):
說真的~~我現在也是光纖50M的用戶
而且我也實際測試過...一開始用我的是8年前的舊電腦...
剛開始測速..怎麼跑就是只有15M
為何會這樣呢~~~

其實這問題就跟電腦的整體效能有關...
我樓上幾台不一樣的電腦測出來的數據都不一樣~~
但我其中一台最好的電腦~~最高可以跑48M
但還是跑不到50M..雖然網卡都有100M的速度..
但電腦本身的處理同步速度不夠的話..
在快的網路..你也是用不到的..
但用來分享家裡的好幾台電腦~~絕對夠用..
畢竟不怕網路速度被完全拉走..

只是現在的新電腦~~只要是買全新機的~~
不管哪一台~~我有實驗過了...都可以超頻跑...
最高可以跑到55M....所以~電腦整體效能
攸關網路的速度...

只能說~~這次中華...無辜中標~~只能算他們倒楣...

网友A:
Windows XP 連線軟體更新及設定值調整
http://speed.hinet.net/conf/xp_2003_network_config.zip
這個登錄檔有裝了嗎....

网友B:
那個登錄檔效果不大,但"笑果"可能不小~
其實電腦整體效能真的是關鍵,尤其是I/O部件的能力~
你網路快,結果傳回來的東西都在等你的硬碟在存取~
這樣是想要多快呢~
那個登錄檔如果沒記錯,應該是讓單一封包的SIZE變大,確實可以降低存取的次數~
但I/O存取的總量仍不變,跟不上就是跟不上~
那只指對一些零碎存取能力較差的I/O部件有幫助~
對老舊電腦,一樣是倒~

這和一些用了上萬元顯卡仍得不到良好的顯示效能的問題很雷同~
系統的整體效能影響太大~
一整個"笑能"就被提升了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登錄檔效果不大,但"笑果"可能不小~
其實電腦整體效能真的是關鍵,尤其是I/O部件的能力~
你網路快 ...

呵呵~~你也知道這問題所在阿~~~
所以我在幫客戶裝電腦~~
都是看主機板的FSB整體速度
再來考慮使用的記憶體速度與CPU要使用多好的
這樣才能匹配出高效能電腦

网友C:
可是我是覺得,機房的容載率也有一點關係...

像我在大學學區附近,每到星期五晚上,上網速率就變慢...
開網頁就變慢了(差異性感覺的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 XP 連線軟體更新及設定值調整
http://speed.hinet.net/conf/xp_2003_network_config.zip
這個登錄 ...

這個設定檔沒什麼用....

當你舊電腦還沒開啟一大堆網頁或是應用程式的時候..
說不定最高下載速度就是15M...
但是..當你開了一堆程式或是常駐程式...
你在去試試看..保證降速..還降的很離譜
這就是電視新聞報導的..為何申請50M卻只跑2M....

對一些專業度不足的...中華..也只能莫名其妙的被砲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你也知道這問題所在阿~~~
所以我在幫客戶裝電腦~~
都是看主機板的FSB整體速度

呵呵~
我現在都較懶~
反正CPU、RAM的速度大多數情況下是OK的~
所以反而會比較重視硬碟和主機板的晶片組,以確保I/O效能不會變"笑能"~
就是因為南橋的能力,所以我很少用AMD的CPU~
因為INTEL的南橋效能實在沒話講~
但INTEL的北橋效能就讓人很無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是覺得,機房的容載率也有一點關係...

像我在大學學區附近,每到星期五晚上,上網速率就變慢...

那也要看~~對方網站是不是巔峰時刻...
其實對方網站爆滿..你在快的線路~~也快不了...
很多都是要實際多方參考..才能知道真正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現在都較懶~
反正CPU、RAM的速度大多數情況下是OK的~

AMD的南僑...效能不說...光是用沒多久就出問題的也不少...

不過最近的主機板好像都修正了這問題..
現在的差異..就在整體的速率上..
明年主機板會有一波大變動...
屆時...4核心的CPU就可以看的出真正效能了..

网友:
讚同順興大的看法!
講實在一點的,如果拿一個P3的來試100M的網路,
我看可能連10M都沒有!
舉我個人的例子,我自己在家是用ASUS的A8J筆電,大約4年前的機種,
我是用10M/2M(現在是12M/3M)的速度,
我在幫朋友組裝新電腦時,下載相同的檔案,
我的筆電只能跑到大約4M左右的速度,新的桌上型電腦,
每台都可以跑到7~8M的速度!
所以這就很明顯是I/O存取的效能不一樣所造成的!

网友D:
除了主機效能外,用50M的如果有裝IP分享器也要注意
有的IP分享器會跑不上去,有的只能跑到35M/5M
像家里剛換50M,結果只能跑10M/5M
現在在找不知有那個牌子的有線的IP分享器能跑50M的
無線的IP分享器就不考慮了,家里不裝無線的

网友:
我有一台775的電腦,連12M/3M。很詭異地,12M下載速度沒問題,但3M上載往往只有300~700kbs左右。

用別台電腦一試 12M/3M正常。看來有時候是網卡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主機效能外,用50M的如果有裝IP分享器也要注意
有的IP分享器會跑不上去,有的只能跑到35M/5M
像家里剛換5 ...

無線的不要我就不知道了~
不然我手上的ASUS RT-N16上50M是沒有問題的~
雖然我家只能拉20M...=.=

网友:
回复 网友E:

3M上載300kbs左右是正常
不可能跑700kbs左右吧
我用50妹5妹上傳也只能500kbs左右

网友:
kbs 與 KBS不同,差8倍。

後來不用內建插網卡就到2.9M了

网友:
網路介面也很重要,有些主機板並不是使用獨立的網路晶片,而是
南橋晶片內的功能(忘記那種作法的名稱),在主機板上看不到完整
的網路晶片,只有一顆小小的介面晶片.......

其次是網路設備,如IP分享器、Switch也會影響網路傳輸效能,對
方網站的聯外頻寬也很重要。就ADSL、光世代FTTX架構來說,只
要網際網路傳輸效能夠快,就不受後端電路的頻寬影響。因為ADSL
這類泛DSL技術是獨享頻寬,不像Cable Modem還得跟其他用戶搶..

比較關係密切的是您府上的供裝距離,離光化箱、機房越近效率越好!
我一個朋友住在CHT機房的附近,他家網路的表現幾乎一等一的快,
每回最快速度推出他都有資格先"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你開了一堆程式或是常駐程式...
你在去試試看..保證降速..還降的很離譜

沒有啊 小的客戶都這麼說.......結果都是中標

网友:
難道中華的五十"妹",只有幾個是真的,其他都是人型看版...

唉!!記得幾年前要升速,結果說我離機房太遠,無法升速...(所以就隨便了..)
到現在也是"慢慢"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主機效能外,用50M的如果有裝IP分享器也要注意
有的IP分享器會跑不上去,有的只能跑到35M/5M
像家里剛換5 ...

IP分享器~~絕對可以跑到100M
因為硬體本身就夠快...
有可能你電腦的常駐程式太多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早期的IP分享器就不一定了
因為同一個電腦地點,IP分享器只能跑35M/5M
但拔掉直插中華的小烏龜時就跑到49M/5M
連續插換幾次答案都一樣,所以應該換一台了

网友F:
登錄檔有效
測過的主機    95%  都可以從  20M 升到  50M

最好再加上  PPPOE 喔

网友:
中華電信那邊有對應措施,針對XP這類比較舊的系統有登錄檔可用,
還得換PPPOE通訊協定.........

WIN7...Vista就沒這類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登錄檔有效
測過的主機    95%  都可以從  20M 升到  50M

恩~~那針對我用IP分享器的就沒差別囉..
所以登錄檔對我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早期的IP分享器就不一定了

那就有可能是IP分享器的問題了

网友:
IP分享器好壞差很多~
像是ASUS RT-N16~
它就有128M的RAM~
如果再刷個"番茄"版的韌體~
跑的很順暢~
早期很多分享器都只有16M的RAM~
CPU又是只有200MHZ的~
那想上50M可能就困難重重了~
分享器部份的資訊可以去"數位天堂"看看~
那裡不少資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數位天堂是個好地方~
PCZONE的網路板上也有多專業的大大可以問

网友:
找個可以支援pppoe pass through的IP分享器  試試看

网友D:
目前看了一下各大論壇的討論
除了電腦及小烏龜外,看來是IP分享器的問題也是一個問題
能不能跑到50M還得看WAN到LAN的速度
有很多平常家用的IP分享器大都只有到25M之間
所以換50M的人要自己先檢查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看了一下各大論壇的討論
除了電腦及小烏龜外,看來是IP分享器的問題也是一個問題
能不能跑到50M還得看WA ...

我可以確定我的ip分享器是正常的...

一樣的線路~~不一樣的電腦測試之下...
下面的照片是前天幫客戶修一台電腦測試的結果

本想早一點PO上來的~~只是工作有點多都忘記了

网友G:
50M/5M要看地區跟時段,測hinet速度變化是蠻大(同1臺筆電1人使用,早晚不同時段從10M~40M),這時跟電腦效率無關,只能說目前HINET50M/5M提供的VDSL頻寬不足,看起來跟10M的ADSL差在上傳有5M,VDSL應該調整空間還很大,不只誰能有測試VDSL-100M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M/5M要看地區跟時段,測hinet速度變化是蠻大(同1臺筆電1人使用,早晚不同時段從10M~40M),這時跟電腦效率無 ...

也對~~~
不過這是測試好幾次之後得到的平均數據

我當時再申請這速率時...
有考慮到10分之1的保證寬頻..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測過低於10M的速度..
至於上傳這速率我都很滿意..
畢竟比我之前的4M/1M的企業線路還要快阿...
價格省了6百多...
我哪還有可能去用那麼貴的線路...

网友:
現在50M投書申訴多數也不是沒原因,明打50M有時連不到一半20M以上,同樣都改VDSL那跟20M的線路有何差,一般使用者是不知道上傳的5M,在另類用途是差很大了,現辦這50M/5M線路偶也是看在上傳速率,使用起訴跟另一條原10M/1M-CABLE未續約的,廠商已偷昇速成10M/2M(現沒這速率商品有同價的24M/3M)差不多,50M以上線路花店真的要檢討,未來速率價格戰對user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