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ynaView亨輯 E42 42吋液晶電視 鬼月 收到一台

楼主(2011-08-17):
DynaView亨輯 E42  42吋液晶 鬼月 收到一台  剛收到  Power 部份有被人修過

發現  有一個  470uf  35v 的電容 +  -  換相反   炸掉   我把 Power 掃過一遍

接上電    見鬼的 症狀 出現了   插上電 待機電源燈   25 秒才會亮

在等 25 秒  才有辦法 按開關變綠登   在等 25秒  才能 點亮螢幕   ( 每一個  動作都要等 )
.............  真是見鬼了  量 Power   5v 待機沒問題   輸出  24v 也沒問題  = = ad 也掃過一遍了

真想知道  他那邊有問題   我猜兩個部份  Power 跟 ad  其中一個 但是我沒經驗猜不太出來

有沒有大大  知道這要怎修    希望大大能 提供一些線索~~     肛溫

网友A:
大大會不會是軟體有問題,要重燒,還是可以進工廠模式看看
以上是我個人愚見,不行千萬不要打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會不會大大您在鬼月把電容的+ - 也看反了?

网友C:
插上電馬上 量 Power   5v 24v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會不會是軟體有問題,要重燒,還是可以進工廠模式看看
以上是我個人愚見,不行千萬不要打我! ...

我也沒有這 MCU 怎燒  我也看不太懂 這 MCU 是 什麼腳 腳位
是 PLCC 44 T---> DIP 40  還是  PLCC44 -----DIP44

= = 請大大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上電馬上 量 Power   5v 24v 看看

已經量過  5V  跟 24V 都沒問題

网友:
說不定跟記憶體有關係,看看記憶體周邊零件或是脈波信號零件。可能需要靠示波器。

网友D:
用戶資料被清空了
負責儲存用戶資料的元件也出現問題

在lcd tv的動作來講:當你動到任何開關(遙控器野一樣)
都須經過這顆元件以便儲存(你的動作)
一但他出問題(白話文)迷路了.....找不到回家的路(MCU+FLASH)
這款是第三品牌.較正規的就不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戶資料被清空了
負責儲存用戶資料的元件也出現問題

小張 謝謝 指點 小弟 真是不好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