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還有人在用 DOS 作業系統嗎?
火..

楼主(2011-08-17):
DOS 雖然年代久遠,但我想對 PC 影響很大的。

現在我都用大眾捷運系統了,以前還有在 “加油” 的時候,一些加油站還是使用 DOS 的文字介面,或是 UNIX 文字介面。

現在不知道這個 DOS 還有在那些方面有應用到?

工業電腦?自動控制?

或許你還有用到 DOS,可否分享一下?

THKS..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現在用的電腦也是DOS呀!!

DOS =>DISK OPERATION SYSTEM 磁碟作業系統..

連IBM 開發的BIOS 現在也在用呀..一開機就是呀!!

只是你沒看到後台的作業而已...

网友:
真的還有哦,之前在一些工廠內看過一些老電腦都還是MS-DOS+倚天中文,用在工廠現場的倉管、會計軟體等 ~~ ^^

楼主:
我現在沒用了啊!
以前用了很久,在 DOS 3.1 版就開始用了。
後來用 WIN 98 也用倚天中文 2000 來使用以前開發的 DOS 下資料庫系統。
到 Windows 2000 就沒在用了。
後來也有用 Virtual Box 來虚擬 FreeDOS 來玩一些精典的 DOS 時代遊戲,像是三國志。
我很想了解 DOS 現在真的消失了嗎?或是在某個領域還存在著。

^_^

网友:
CNC

從 DOS 到 windows 95
其中包含 IBM 出品的 DOS(那台已經被東拆西拆到不能開機了)
(據說賣殺肉零件的…可以夠買新機了)

還沒看過 98 以上的

网友:
幾年前看過水泥廠控制拌合機的電腦, 裡面的OS就是DOS搭配倚天中文.
因為控制介面在DOS下開發, 一用就是N年啦.............

网友:
我自己會用 DOS + Qbasic  寫一些程式 !!

因為 DOS 下的 I/O 及記憶位址比較自由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現在的系統是一個包的很漂亮的"DOS"系統沒錯,但是已把"真實模式"閹掉!!
對IO的存取,要透過系統的管制,要把相容性打開,或是透過硬體商提供IO存取軟體.
非常不方便.當初WINDOS會這樣是怕被硬體中斷回不來,保護自己的措施.
但對喜歡IO的玩家很不方便,所以有些死硬派依然使用DOS以求方便.

网友:
我們現在用的WINDOWS它也是DOS的圖型化而已!!

在DOS所有指令都要自己打,WINDOWS只要滑鼠點兩下就執行!!

网友:
我用Ghost也要進DOS。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因為那些動作只有軟體和硬體開發才會用到...

一般使用者跟本不會呀,只會捉著滑鼠而已...

网友:
我之前用的NB就是在DOS下用LOADLIN來載入LINUX

网友:
我高中時就是學 dos 的!!

程式語言就是學BASIC的....

當時台版的APPLE II我也有買...
一部等於一台50cc的機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因為那些動作只有軟體和硬體開發才會用到...

沒想到,DOS 現在還在很多場合 “活著” ^_^

在 DOS 下也有圖型介面,也可以用滑鼠的啊。

不過那時的解析度及色彩 Bit 數都不高,還有顯示卡及螢幕的問題,那時一台 256 色的螢幕,是給它很貴的。

另外,我突然想到,銀行很多都是在 Windows 2000 時,才開始使用 Windows 的,為什麼我知道呢?

因為以前都是使用 DOS,後來常當機,我都要陪會計跑銀行,一次看了以後,我才知道原來是換用 Windows 2000 系統了,所以才會常當機,我也常可陪會計往外摸魚 XD

另外,請教一下,現在加油站,用的作業系統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我就不太了解了!!

我有同學是做ATM系統維護的,因為和我的工作沒多大的關係就沒多問!!

网友C:
我一台機器裡的作業系統是DOS 6.22中文版
我把它換成IBM PC DOS 中文版我就不須要再
掛倚天中文了....我想很多人都已經忘記IBM的
OS/2的WARP作業系統,那時候95剛問世當機
連連,然而OS/2的WARP作業系統想讓它當機
還需要費一番手腳呢。

說到DOS 我就想到以前學校電腦裡的一片倚天中文顯示卡 價值7萬多
那時候我打工薪水一個月才1500元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到的加油站用的好像是Win9X
每家都不一樣吧!

网友:
還是有加油站在用DOS, SERVER使用NOVELL 不過不多了
現在的前後台 大多使用的是WINDOWS系統 2000、XP都有
SERVER使用的是LINUX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台機器裡的作業系統是DOS 6.22中文版
我把它換成IBM PC DOS 中文版我就不須要再
掛倚天中文了....我想 ...

XD,一片中文倚天卡要七萬多。

我後來用時,應該是霹靂 24 字型卡,長長的一片,那時就沒這麼貴了。

不過後來有了彩色中文系統,就不流行這種字型卡了。

每月 1500 元,真可憐,我高工打工時,薪水是你的兩倍 ^_^

网友:
彩色中文系統軟體版是「零壹」出的。當時倚天仗著自己有高價的中文卡在賣,死不踏進彩色軟體版。

後來市場力量大,倚天也不得不妥協。

這跟聯合報當時不肯將報紙上網很像。當時中國時報全上網,後來逼得聯合報不得不跟進。

老大的心態永遠是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現在用的電腦也是DOS呀!!

這段話觀念上是有問題的!

但這樣講是較容易理解的說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說的也是!! 好懷念 APPLE時代的高手們,玩到要APPLE 幹什麼都可以,說話也沒問題!!
不像現在WINDOS包的緊緊的,要它跟週邊硬體溝通一下,還要過五關斬六將!!真是麻煩n_065|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想到,DOS 現在還在很多場合 “活著” ^_^

在 DOS 下也有圖型介面,也可以用滑鼠的啊。

會用Windos2000,應該是被逼的,大多數在DOS活的好好的應用程式,搬到Win 3.x 都很慘,被CGI圖形困住,原本的DOS繪圖跟Win打架. 必須要用"真實模"式來解決.好不容易疊床架屋,把程式過到Win 3.x.後.又把Win2000的多工說的天花亂墬,於是惡夢又開始.......

楼主:
我剛才去找了 pc-dos 的資料,最新版的應該是 PC-DOS 2000 吧,在 1998 年發表的,這個 PC-DOS 版權還未開放出來。

网友:
目前,街上很多"電腦刻印"的刻印店,應該有9成,還是使用純dos 6.x or windows 9x的dos模式,提供刻印機的操作。

网友:
http://www.opus.co.tt/dave/alt_os.htm

在DOS下除了真實模式,其實也可進入平坦(線性)模式,以前有些GAME就是用平坦模式,最有名的是創世紀7。 OS/2也是用平坦模式,所以比WIN3.1穩。
通常要用平坦模式不行載入EMM,否則會被切回真實模式。

現在在WIN下的WIN-DOS,通常使用V86模式。
至於X86的保護模式,有興趣的可抓:
http://cid-1739a55fe0a82c13.offi ... ic/DDSC-J-00303.rar
來當小說看,如此可知WIN何以用"權限階級"設計。

首行的URL是第3方DOS。

网友:
我有一堆原版 DOS6.22 3.5磁片版的未拆封,除了丟掉之外不知該怎麼辦?

网友:
... 我還有一部跑PC-DOS 7中文版+倚天 ...

系統使用十多年了,除了硬體故障更換外,每天開機1x小時幾乎沒當過 ...
最近碰上民國百年問題,本來得淘汰掉應用軟體(就是整部得換掉),但為了節省成本,將就使用中...

网友:
DOS, 也有很多種DOS呀!!
MS-DOS, PC-DOS, IBM-DOS, WinXP-DOS
... 還有一堆改出來的DOS..
每一種都會有一點點小小的不同, 由其是記憶體管理模式...

這.. 也是20年前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