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42"電漿 排線座補焊該用何種工具?

楼主(2011-08-17):
請問關於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9B%BB%E6%BC%BF.html這篇中所說的排線座接觸不良,請問排線座該使用甚麼工具補焊較適合,因一般烙鐵頭似乎都過大~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關於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hread-tid-31957-highlight-%2B%E9%9B%BB%E6%BC%BF.html這篇中所 ...

這個可能可以,但是我不確定,僅供參考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64753922?u=Y4466775301

网友:
最好使用恆溫刀型烙鐵以及熱風槍,因為最好把pin烤起來(背工)洗乾淨然後再重新焊回去,這樣撐得比較久,因為烤起來後發現pin腳都有氧化黑掉的現象,小弟維修多台的經驗

楼主:
回复 网友A:

FOX大~這個東西我有上網看了一下,他好像是用來壓排線那端,但我要找的是焊排線做的工具,這個好像不是太適合,但也謝謝您提供寶貴的意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不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恆溫刀型烙鐵的部分感覺頭端似乎就與接頭大小一樣0.0,故下手的時候都會不小心連隔壁的一起抱再一起了n_104|,所以才會上來詢問是否有專門處理排線座的工具,熱風槍有試過,但不知如何補錫上去,感覺用熱風槍處理過後,接點不是很牢固n_078|

网友:
要有好工具相對的也要有一些輔助品項是助焊膏之類的,只是記得弄好要洗乾淨捏,如只用熱風槍會讓習更脆化會更慘

网友:
最細最尖的烙鐵頭
0.5m/m的焊錫
大型帶燈的放大鏡
助焊劑
解錫線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雙不會亂抖的手...
以上是我個人在使用的工具
僅供參考

网友:
只能跟你講根本不用找.任何的恆溫烙鐵都可以用
只要你用對方式外+多練習就可以了

補焊*坎內特*那算是很粗的東西

网友:
我有看過影片的類似焊法
他是焊錫上去~~
多餘的地方再用吸錫線!!把多餘的焊錫都給吸起來!!
處以好後!!比原本的更棒!!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都用這一隻起子型烙鐵頭焊接任何 IC 端子,只要練到熟練應該都不難
腳位距離近當焊錫連接在一起時可以加一點助銲劑,用拉焊方式就可分開---不妨拿個 IC拉焊試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j 大…若您有實際的作業經驗,應該知道此工法是不能在此修復時使用!
尤其是對此項維修工法不熟練的人,不應用此建議 !

网友:
細尖頭恆溫烙鐵+助焊劑.....
以上...小弟個人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能用刀型跟吸錫線嗎
我是看影片上這樣用的!!不過他是焊  正方形40隻腳的IC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為排線座材質與IC封裝用的環氧樹脂不同,前者較易受熱熔化以及和錫黏在一起,所以不能用堆錫方式及加熱過久,以免排線座損壞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如果是拿來比多餘的銲錫跟黏到隔壁的銲錫!!!
用吸錫線  來輔助!!  因該是很好的選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個人的經驗…依"小張大"所言,是用任何一種烙鐵都可使用在"坎內特"補焊上,
以少量助焊劑,用小斜角尖頭型或小刀頭型烙鐵頭,但不加錫,跟pin腳前後拉錫,不是與pin腳平行拉錫,重點在於…當烙鐵頭觸碰到pin腳的接點時,稍停一下再往下拉,此時需掌控時間的長度(約一秒左右),不可停留,讓接點上的助焊劑因烙鐵頭的溫度而揮發產生作用,溶錫再接合。
寧可沒焊好而再焊一次,也不要將pin腳"坎內特"因過熱給焊壞!
只要多焊幾次就能上手了 !
最後一定要記得…清潔焊點 (將助焊劑清洗掉) !
ps...如果您手邊沒合適的工具及經驗,這錢還是給專業人員賺吧 ! 要不然……會有可預期的後果 !

网友(2011-09-20):
用小刀頭去拉   要加助焊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