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修」ASUS P5LD2 SE 因老化而無法開完機,南橋供電不正常

楼主(2011-08-17):
用了近四年,大概老化了。有一次重開機就開不了了。

進行的處理動作:1.換POWER    2.除CPU供電電容,其他電容差不多全換掉了  3.BIOS重燒換一顆
全部維修動作都沒有任何改善。

結果:電容換掉也沒改善。幾乎全部6.3V 820uF的電容下降了10~15%,全換也沒改善。

症狀描述如下照片。還有,RESET針腳短路也不會重開機,也就是RESET是壞的,但是能開機。

P5LD2-SE的照片

若裝上PCI-E顯卡,代碼會卡在F1或D0,如下兩張照片。不管有沒有裝PCI顯卡,代碼都停在31。

裝上PCI-E顯卡,代碼會卡在F1或D0照片

裝上PCI-E顯卡,代碼會卡在F1或D0照片

這兩顆MOS的溫度有點高,約7、80度。手指可摸3~4秒。
量到的電壓,由左至右:上方MOS= 3.39  4.87  1.26   下方MOS= 0  4.83  1.26(1.26為上下MOS相連接,故相同)

目前沒有頭緒,有人可以提供線索或方向嗎??THXn_124|

這片已徹底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32529-1-1.html

网友:
那兩個Mos電路明顯有問題, 印象中輸出應該是1.5V, 不是1.26V (不對請指正)

即然懷疑, 就先換看看再說, 花不了多少時間的

网友:
d大,請順帶檢查一下cpu座子,這片我手邊也有,超會空焊...

楼主:
這片板的CPU座是不能檢查的,一檢查不管有無空焊都得報銷了。

這片板當時沒有用強化底座,所以壓上風扇時,PCB板已經凸了出來。看起來滿嚇人的。一旦風扇拆下來,PCB板回彈一點點,CPU座大概就完了。

等這片幾乎確定要殺肉才會拆下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intel.com/Assets/PDF/datasheet/307502.pdf
page 263
可以得知945P的核心電壓為1.5V
所以還是請樓主先檢查電壓的問題

楼主:
這片主板「應該」是修好了。「應該」是因為南橋供電沒有到1.5V

紅圈是原本沒有發現,此處貼片電容斷裂。
把兩顆POWER MOS換掉以後,南橋供電有提高,已能正常起動。(更正:有量到電壓為1.43)

貼片電容斷裂的近照

貼片電容換好的近照

這次修好這片有幾個心得與疑問,就是:
心得:南橋供電不正常,導致奇怪的動作很多。如無法完整開機、RESET不正常、PCI插槽不正常、PCI-EX16插槽不正常。換上MOS以後,全部症狀都解決了。

疑問:
1.為何PCI-EX16會受南橋供電影響!!??(先前未換MOS會卡D0或F1)
2.為什麼換MOS,兩個MOS的G極的電壓會同樣拉高??

本次故障的原因應當是MOS老化吧!!因為我把拆下的MOS量一量,好像量不出老化。有沒有人知道要怎麼量MOS老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draculaxx大,那倒還不用太杞人憂天,相關供電先確認是不是真的已經達到正確值了。
兩顆MOS,其中一顆閘極電壓為0V,且輸出出去的電壓也明顯怪異。
北橋電壓偏低,那麼code怎麼跑也怪。

挖勒.....沒注意看到馬上就回了。

楼主:
哈哈哈~~~真巧,我正在回也剛好你也在回。

不過可能電壓從1.28提昇到1.39(或1.43),好像還有那麼一點點不穩,還不太確定。不過暫時就先這樣了。下面那顆MOS摸起來好像稍燙了一點,但比先前舊的MOS好多了。(換上的兩顆MOS也是拆料元件)

网友:
沒RESET也是症狀之ㄧ咩.....因為RESET的訊號起始點是南橋

楼主:
目前確定這片「修好」的主機板會掉電。

如果裝上PCI-E的顯卡,進XP後掉電會比較快一點。換上PCI的顯卡,過二十多分鐘也會掉電。
改天把CPU旁的電容全換了,再看看會不會改善。如果不能改善,這片大概也廢了吧!!!??

有人有遇過非POWER的掉電嗎??談談看。。。。。

网友C:
回复 网友A: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 ... hub-7-datasheet.pdf
Page 790
Page 799
可以得知 ICH7也會用到1.5V
且ICH 7可支援最多4組PCIE X1

另外PCIE X16是由北橋控制的
請參考945P datasheet

至於為什麼換MOS,兩個MOS的G極的電壓會同樣拉高??
請務必了解PWM(或說Switch)的供電方式與電荷幫浦(Charge Pump)

還有為何電壓無法達到1.5V
請先檢查PWM IC的回饋(feedback)分壓電阻與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 ... ler-hub-7-datasheet ...

強!!! 真是做功課的好方向,看來可以好好研究一段時間了。
(上面的字翻成白話就是,這些我都不懂,但要花一段時間讀一讀、研究研究。。。謝啦!!)

网友:
感覺還是不太對, 呵~ 欠壓還是會導致南北橋過熱哦!

有空的話:

那個電容上面的八腳ic量一下電壓,  還有型號,

還有那個電容是不是和那個八腳ic的 1,8腳相連, 如果是的話, 那是升壓電容, 要找 0.1uf換

网友D:
回复 网友A:

1. 我覺得是BOOST 電容( IC_PWM PIN_1 PIN_8 紅圈處電容) 被你焊好
    兩個 MOS_GS 電壓而得以提昇

2.  1.5V  量測點錯哩    兩個 MOS   S/D 極共接端 是PWM 波形
     應該量測 共接端 到 電感之後   濾波電容上的電壓

3. BOOST 電容 為何會脫離焊點  /
    脫離焊點那時 會不會 因此而使PWM_IC  兩個 MOS   受傷
    我覺得 PWM  也是共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1. 我覺得是BOOST 電容( IC_PWM PIN_1 PIN_8 紅圈處電容) 被你焊好

回應2:沒錯,1.5V處是量錯了。改量電感後端得到1.49V,南橋供電部分應當是修好了。

不過目前開機5至10(或稍長)還是會掉電,泠機可以撐久一點才掉,不知原因為何。
(用手摸兩顆新換上的MOS,下面那顆會比上面那顆燙一點。手指還可以放著不走,不至於像舊的MOS一樣,手指不太能放太久)

剛剛用手摸PWM IC APW7120,有點燙手。可能有60多度,這顆好像不應該會熱。
找看看有沒有零件,換掉看能不能完修。

(沒料,找到換過後再來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