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示波器校正的選項(bal, gain, hor)?

楼主(2011-08-18):
日本製300mhz的示波器,本身有內建自動校正功能,
1、3個校正選項(bal, gain, hor)是什麼意思?目前校正出來的直流乾電池讀值,有些選項是1.48v,有些選項是1.42v
2、探棒有1M,10M內阻,有無0內阻探棒?
3、要量1V以下的方波,要用多少內阻的探棒?
4、使用說明書不見了,E-MAIL跟原廠要manual電子檔,人家會給嗎?(國外網站有人賣2手的,但都很貴)

网友:
2.一端BNC頭一端鱷魚夾/測試夾,就算是零內阻探棒,但一般不會這樣用,因為有負載效應
3.內阻越高,負載效應越輕,這時只要選對示波器檔位就可以
4.去原廠網站或是網路搜尋看看有沒有同機型/類似機型的不同頻寬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示波器廠牌及型號?

有些大廠的 manual 在網路上都可找到的,像個人使用 Tektronix TDS 220 在網路上有 ..

网友:
1.(bal,gain,hor),是調水平放大器的平衡和倍率,請找(bal,gain,ver).
2.被動式沒有,只要有導線,就會有有內組,但是如果採用主動式探棒,可以用放大器的倍率來補足導線內阻所照成衰減,達到"零 "阻抗的效果.
3.繼然是看方波,就用類似調探棒校正1khz的方法,但要看你要測量的方波頻率為校正基準較佳,若是頻率高於一定頻率,而被測量電壓極低,要注意低電位檔(500mV以下)頻寬不足,量出波形高頻衰減嚴重現象.
4. 可以先GOOGLE一下,過幾天再GOOGLE就比較有希望,我有時候會這樣而找到,祝好運!!